楼主(2010-09-08):
1.取压口的位置选择
  (1)避免处于管路弯曲、分叉及流束形成涡流的区域。

  (2)当管路中有突出物体(如测温元件)时,取压口应取在其前面。

  (3)当必须在调节阀门附近取压时,若取压口在其前,则与阀门距离应不小于2倍管径;若取压口在其后,则与阀门距离应不小于3倍管径。山东仪器仪表

  (4)对于宽广容器,取压口应处于流体流动平稳和无涡流的区域。总之,在工艺流程上确定的取压口位置应能保证测得所要选取的工艺参数。

  2.连接导管的铺设

  连接导管的水平段应有一定的斜度,以利于排除冷凝液体或气体。当被测介质为气体时,导管应向取压口方向低倾;当被测介质为液体时,导管则应向测压仪表方向倾斜;当被测参数为较小的差压值时,倾斜度可再稍大一点。此外,如导管在上下拐弯处,则应根据导管中的介质情况,在最低点安置排泄冷凝液体装置或在最高处安置排气装置,以保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致因在导管中积存冷凝液体或气体而影响测量的准确度。冷凝液体或气体要定期排放。山东仪器仪表

  3.测压仪表的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

  (1)仪表应垂直于水平面安装;

  (2)仪表测定点与仪表安装处在同一水平位置,否则考虑附加高度误差的修正;山东仪器仪表

  (3)仪表安装处与测定点之间的距离应尽量短,以免指示迟缓;

  (4)保证密封性,不应有泄漏现象出现,尤其是易燃易爆气体介质和有毒有害介质。山东仪器仪表

  仪表在下列情况使用时应加附加装置,但不应产生附加误差,否则应考虑修正。(1) 为了保证仪表不受被测介质侵蚀或粘度太大、结晶的影响,应加装隔离装置;(2)为了保证仪表不受被测介质的急剧变化或脉动压力的影响,加装缓冲器。尤其在压力剧增和压力陡降,最容易使压力仪表损坏报废,甚至弹簧管崩裂,发生泄漏现象;(3)为了保证仪表不受振动的影响,压力仪表应加装减振装置及固定装置;(4)为了保证仪表不受被测介质高温的影响,应加装充满液体的弯管装置;(5)专用的特殊仪表,严禁他用,也严禁在没有特殊可靠的装置上进行测量,更严禁用一般的压力表作特殊介质的压力测量;(6)对于新购置的压力检测仪表,在安装使用之前,一定要进行计量检定,以防压力仪表运输途中震动、损坏或其它因素破坏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