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8):
大家好,新来的,报道一下。我是专业做工厂用的各种自动化设备和各种夹具工装,想在这里认识一些朋友,不是为了生意,主要是交朋友。请教一下,关于传感器及接近开关的区别?另外编程用会软件?PLC的点数如何确定?

网友A:
专业做工厂用的各种自动化设备和各种夹具工装?  那你说的问题对你来说应该算是 不是问题的问题  你说的这都是基础知识

网友B:
在各类传感器中,有一种对接近它物件有“感知”能力的元件——位移传感器。这类传感器不需要接触到被检测物体,当有物体移向位移传感器,并接近到一定距离时,位移传感器就有“感知”,通常把这个距离叫“检出距离”。利用位移传感器对接近物体的敏感特性制作的开关,就是接近开关。   不同的传感器检出距离也不同。有时被检测验物体是按一定的时间间隔,一个接一个地移动,又一个一个地离开,这样不断地重复。不同的传感器元件,对检测对象的响应能力是不同的。这种响应特性被称为“响应频率”。
特性
  1、非接触检测,避免了对传感器自身和目标物的损坏。   2、无触点输出,操作寿命长。   3、即使在有水或油喷溅的苛刻环境中也能稳定检测。   4、反应速度快。   5、小型感测头,安装灵活。   http://www.xksbjx.com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C:
现在的传感器要求越来越高。解决了传感器问题,也就解决了工业上绝大多数问题,也是当前工业上最复杂的东西了。
工装夹具多用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避免工具的撞击等。一般接近开关的寿命会好一些,但精度差,光电开关的故障多,但控制精确。
PLC的点数是指输入输出端口的总和。
既然要用到编程,这是肯定要用到软件的了,你见不用软件就可以编程的东西?当然一些仪表类的是先用软件写了,然后就做一个外部修改的东西。但最早的系统也是软件编程好了的。

网友D:
炮电开关??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传感器要求越来越高。解决了传感器问题,也就解决了工业上绝大多数问题,也是当前工业上最复杂的东西了。
工装夹具多用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避免工具的撞击等。一般接近开关的寿命会好一些,但精度差,炮电开关的故障多,但控制精确。
PLC的点数是指输入输出端口的总和。
既然要用到编程,这是肯定要用到软件的了,你见不用软件就可以编程的东西?当然一些仪表类的是先用软件写了,然后就做一个外部修改的东西。但最早的系统也是软件编程好了的。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打错字,是光电开关。
上面我己更正过来
谢谢楼上的指正

网友E:
传感器有很多类型.而接近开关就几种

楼主:
不是为了生意,主要是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