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液位开关

楼主(2010-09-08):
刚买来一个光电液位开关,想试下它的精度。但是不知道怎么接,需要些什么东西才可以把数值读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买来一个光电液位开关,想试下它的精度。但是不知道怎么接,需要些什么东西才可以把数值读出来.
这个是接线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买来一个光电液位开关,想试下它的精度。但是不知道怎么接,需要些什么东西才可以把数值读出来.
这个是接线图

网友A:
12VDC,5VDC,12V直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DC,5VDC,12V直流继电器
这个明白 那怎么显示液位啊

网友B:
这样的开关是控制用的吧,不能显示啊

网友C:
能否感应泥浆呢?

网友D:
这种开关应该有说明探测距离的,供电电压为5-12V,当超过距离范围blue线进行输出,开关的该端点状态由悬空转为接地,连接的负载进行输出动作,负载可以为继电器或其他负责,如灯泡等。

网友E:
光电类开关,感应火都可以,泥浆更不是问题了,距离要求远一点点,不要太近了。还有要控制时间,不可以有任何的波动就工作,给一个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