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8):
请大师讲一下人机里《宏》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计算机科学里的宏是一种抽象,它根据一系列预定义的规则替换一定的文本模式。Excel 办公软件自动集成了“VBA”高级程序语言,用此语言编制出的程序就叫“宏”。使用“VBA”需要有一定的编程基础和耗费大量的时间,因此,绝大多数的使用者仅使用了Excel的一般制表功能,很少使用到“VBA”。   解释器或编译器在遇到宏时会自动进行这一模式替换。对于编译语言,宏展开在编译时发生,进行宏展开的工具常被称为宏展开器。宏这一术语也常常被用于许多类似的环境中,它们是源自宏展开的概念,这包括键盘宏和宏语言。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宏”这个词的使用暗示着将小命令或动作转化为一系列指令。   宏的用途在于自动化频繁使用的序列或者是获得一种更强大的抽象能力--但这常常是一回事。   计算机语言如C或汇编语言有简单的宏系统,由编译器或汇编器的预处理器实现。C的宏预处理器的工作只是简单的文本搜索和替换,使用附加的文本处理语言如M4,C 程序员可以获得更精巧的宏。   Lisp类语言如Common Lisp和Scheme有更精巧的宏系统: 宏的行为如同是函数对自身程序文本的变形,并且可以应用全部语言来表达这种变形。一个C宏可以定义一段语法的替换,然而一个Lisp的宏却可以控制一节代码的计算。   获得了控制代码的执行顺序(见惰性计算和非限制函数)的能力,使得新创建的语法结构与语言内建的语法结构不可区分。例如,一种Lisp 方言有 cond 而没有if ,就可以使用宏由前者定义后者。Lisp 语法的去部主要扩展,比如面向对象的CLOS 系统,可以由宏来定义。
宏的典型应用

网友B:
一组命令.
经常使用或者重复使用的一组命令.
定义成一个操作.

网友C:
可以简单的理解一组指令,把它理解为我们平时使用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