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8):
最近公司有台设备一关电伺服编码数据就丢失了开电报警25,是三菱MR-J2S-500B伺服控制器,更换电池后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关电后编码数据还是会丢。请问换电池后是不是要做什么复位,要怎么做?

网友A:
量一下电池电压;

网友B:
发生绝对位置丢失,解决了问题后要重新进行原点回归

你这是不是电池原因引起的,换了电池后有没有再进行原点回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生绝对位置丢失,解决了问题后要重新进行原点回归

你这是不是电池原因引起的,换了电池后有没有再进行原点回归
请问要怎么原点回归呢?我把换下来的电池测了电压有3.5v是不是电池引起的呢?

网友B:
原点回归要靠程序来执行,有对应的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点回归要靠程序来执行,有对应的指令的
是不是要用伺服软件来进行绝对值复归,除此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复归呢?麻烦大哥说详细点!

网友C:
电池没电要重新做OPR操作。如果是电池有电,那可能是机械动了,或是编码器的线松了,也要重新做OPR。

网友C:
不想做OPR的话,让上位机输出一个清0信号也可以,做一下清0应可以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