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8):
两台PLC各取其中一个输入点并联,能否用一个按键控制?

网友A:
用一个按键控制控制二台PLC的输入点?

楼主:
需要使用两台触摸屏两台PLC控制一个负载
一台触摸屏与一台PLC加一常开一常闭两个按键组成一路,
要求如果两路都开机则两路都能控制负载的开和关,
如果其中任一组开机,则可控制负载的开和关。
想来想去想乱了,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B:
最好能将这个信号转化成两个,然后分别输入到不同的PLC,比如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C:
两组plc和触摸屏独立做系统,这样,只要有开机就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