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经济且有效的办法解决或尽量减少单相调速电机停止运转时的惯性。请不要告诉我用刹车电机和变频器。 现在使用的单相调速电机,调速器开关关闭后电机仍然会转动一会,导致移动超出限制位置。以前用变频器调速的定位很准的。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解决这个现象?谢了!

因该机器只是控制移动,没有太高定位精度要求,但是偏离太大看着别扭。如果速度开到最大停止时可能超出停止位有几公分远。

另外请问如何才能删除刚才无意中多发的一条信息?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短接制动,就是在电机断电后,把电机二端连接起来,具体可用一个转换开关,在工作触点断开使电机断电后,用另一对触点接通电机二端。

网友C:
请教楼主,什么样的单相调速电机啊?除变频器调速,还有用什么调速的?能否发个图上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D:
也纳闷,以前用变频器的,现在用单项调速,什么形式的?

网友E:
3楼的方法,可以试一下;或者,看能不能采用电容储能能耗制动,不知单相电机上可否用。

网友F:
一般可以考虑采用:能耗制动(绕组通入直流电源),反接制动,机械制动(电磁或机械抱闸)。
短接制动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多谢各位的相助。
我们以前用的是变频调速。采用的是3相电机
现在使用的是调速器调速。当然使用的就是普通的调速电机了。主要是考虑到成本控制。呵呵
3楼的方法改天测试一下。如有效果立即汇报上来
楼上有人说反接制动。我以前也曾测试过。制动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很容易导致反向回位。而且我想那样对电机应该有很多的伤害。所以放弃了该方案。
另外。上次发帖无意中多点了一次发表按钮。(都怪网络反映迟钝)害我扣了一分真冤枉。

网友C:
现在使用的是调速器调速。当然使用的就是普通的调速电机了

楼主普通调速电机是单相还是三相(电磁调速电动机)?

网友G:
能耗制动最好了。

网友H:
可否考虑输出端加一级涡轮蜗杆减速机,其有自锁功能,设备的惯性不会导致电机停止后继续前行

楼主(2010-10-18):
不好意思 这段时间工作太忙,没时间上网。
集中回答下:
3楼的方法我测试了下。有一点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实际测量惯性行程,大概能够减少10%的惯性吧。因为电机需要正反转运动。考虑到该方法一旦继电器动作异常将直接导致调速器输出短路而烧毁。测试了几次后就放弃了该方案。
 有人问及电机是单相还是3相。  电机是普通单相调试电机。
 再次感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I(2020-09-12):
你好,你的问题我的专利技术可以简单而彻底的解决,我电话18686319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