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有一个网友向我咨询通信干扰的处理方法,下面是我们往来的邮件(文字上略有改动),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网友: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单位的一套设备,配备s7-400系统,一台tp 270触摸屏放置在操作台上,通过dp/mpi方式传送信息,奇怪的问题是:经常会出现plc与tp屏无法建立连接,把想到的认为有干扰的地方全部检查,并且想办法进行屏蔽,有时可以解决问题,通讯正常,但不知什么原因又会引发同样的故障,而且有时候通讯的建立与中断转换频率极快,一会儿连接,一会儿断开。
      系统内还有一台直流驱动装置590+,数台emerson变频器,其余为常规电器,供电系统有te、pe,而且互相隔离。
      想问一下:如何彻底解决通讯连接干扰问题呢?
      廖:我想可能是调速装置的干扰,或者是接地的问题。接地应严格分开控制地和保护地,控制系统一点接地。
      网友:直流调速的影响是会有的,但我们的通讯只是一个点对点的应用,而且采用原装西门子rs-485插头和6xv1830-0eh10电缆,接地系统已经分开,通讯线的接地是单独做的数据地,plc系统的机壳与机柜相连(金属机柜,原厂家装配的),我们的供电系统的零、地合一。
      今天严重到找不到s7统计通讯了,很是头疼。
      廖:s7-400与tp的距离有多远?其线路是否与变频器的线路靠近?变频器与plc有通信吗?
      网友:plc到tp270直线距离大概有20米,通讯线放电缆槽沟内长度大约有35米,plc柜紧挨着直流传动柜,直流传动柜旁边是低压柜(内有液压站电机、主电机风机的接触器、保护器,低压开关、微断等,还有几台变频器),所有的电缆都在一个电缆沟里,有较大部分的平行放置;变频器与直流传动均没有与plc实现网络通信,所有的运行指令及速度值由plc输出,plc通过电缆与相关设备连接。
      廖:变频器和tp通信线是否有屏蔽?变频器的布线和屏蔽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可能会产生很重的干扰。
      是否可以试试将tp暂时放plc旁边,或者临时拉一条通信电缆(不要放电缆沟)。如果没问题的话,说明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变频器功率不大,5.5kw,但是变频器与tp没有通讯。plc与tp通讯电缆是西门子专用电缆,屏蔽层接数据地线,但这根电缆与多根大电流的电缆平行放置,长度大约15米.
      已经将tp放在plc旁边,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准备更换一根通讯电缆,而且远离动力电缆,不知是否有效果。plc端的rs485总线插头的终端电阻不接,tp端的终端电阻接入。
     廖:如果只是plc和tp的点对点通信,双方都应该接入终端电阻。
     网友:采用了您提出的方法,两端都接入终端电阻,但是还频繁地出通讯中断的提示,等大修时间在更换一下动力电缆再看看效果。
     总结:通过实验,可以肯定干扰的根本原因是通信电缆与多根大电流的电缆(特别是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缆)平行放置在同一电缆沟内,且距离很近。
      这个系统比较简单,只是点对点通信,最简单的实验方法就是将两台设备暂时放置在一起,或者临时拉一条通信电缆(不要放电缆沟)。如果干扰消失,肯定是电缆布线引入的干扰。可以用示波器观察rs-485的a、b线对数字地(5针)的波形,如果有强烈干扰,可以看得到干扰信号的波形。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通讯不上不一定都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B:
可能是数据位格式不对,也可能是你的触摸屏的时间间隔太短了,如果您用的无线的话,您可以去深圳市科易连网站上看看,也可以加我的QQ 984418537

网友C:
有可能是PLC上的通讯模块有问题

网友D:
你刚说的,我也遇到过,你的串口用屏蔽线了吗?

网友E(2011-12-08):
原因很多,变压器是否离太近,屏蔽通讯线的质量,通讯模块,接地线。电缆沟是否内部有隔离等等

网友F:
我也碰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后来我是更换了开关电源解决的,不知你的是否类似问题!只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