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3kw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新定子)额定电流6.8安。空载电流8安带载10安,运行一分种后热继动作。除电动机定子本身有问题外,转子可能导致电流超额定(转子2.2kw的与3kw通用)。?如果是定子的问题那么请问是什么有可能导致这种现像的发生(换两台新定子)现像一样。后改换2.2定子正常运行。烦各位师傅指导,谢谢!

网友A:
留个爪,看有高手吗?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B:
额定电流6.8安。空载电流8安带载10安。。。。
空载电流一般小于额定电流(约1/3),你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C:
你的电机转子的铁心长度,定转子间隙你有量过吗/

网友D:
换一台新的

网友E:
3kw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新定子)额定电流6.8安。空载电流8安带载10安,运行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3倍,热继肯定动作。1、电流大的原因有:转子问题,2.2kw电机的转子与3kw电机的转子肯定不能互换,(1)因为电机转子的铁心长度不一样,(2)电机攻率不一样,使定转子间隙也不一样。2、定子问题,一般如果空载电流大是电机的漆包线匝数不够,如果带载电流大是电机的漆包线线径过小。3。你说(后改换2.2定子正常运行)是什么意思?是定子的漆包线更换吗?

网友F:
转子断条运行不会正常的

网友G:
新手别乱换转子

网友H:
按你说的话,那就是定子的问题了。有可能是电机匝数不够;还有就是定子否认长度不够。

网友I:
电机的机械问题也有可能,转子扫膛,换2.2kw转子直径小电流就降下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电机的机械问题也有可能,转子扫膛,换2.2kw转子直径小电流就降下去了
转子直径小,定转子之间气隙增大,电流会更大。

网友K:
我来理解一下楼主所说的(可能的情况之一):
   3kW星形接法的电动机,额定电流6.8安。
   转子2.2kW的与3kW通用。
   用3kW电机的定子,装2.2kW电机的转子,空载电流8安带载10安,运行一分种后热继动作。(呵呵,这里,我的理解,似乎有点牵强)
   (略去若干字)
   后改用2.2kW定子,装2.2kW转子,正常。
   (如有出入,楼主可指正)

我想说的是:电动机的气隙,是其磁路的一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网友L:
定子的问题,也就是线圈

网友M:
转子与定子一定要匹配!

网友D:
当然是原配的好

网友N:
3千瓦和2.2千瓦电机的定子长度不一样,有的电机铭牌上标的是3千瓦,实际上电机是2.2千瓦的,你可以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