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二.选择题。
1.万用表的作用:(500型或30型及普通万用表)。(2)
1)测量导线的长度       2)测量元件的电阻   3)测量空中含氧量      4)测量物体的重量
2.万用表的电池正极是:(1)
1)接地一端   2)正端(插红笔的一端)
3.测4~20mA电流信号时用以下哪些工具:(2)
1)螺丝刀    2)万用表    3)校验仪(气压)  4)试电笔
4.220VAC电压可用以下工具测量其电压值:(3)
1)24V直流电源   2)电笔   3)万用表AC~档 4)校验仪(气压)
5.220VAC交流电 可用以下工具检测是否有电。(3、4)
1)万用表R档   2)万用表DC档    3)万用表AC~档     4)试电笔
6.1~5VDC用以下供电。(3)
1)24V直流电源   2)万用表   3)1~24V直流电源     4)24V交流电源
7.直流电与交流电说的是:(3)
1)24V 电      2)220V电   3)经过整流滤波后的交流电为直流电
8.直流电有:(1、2、3、4)
1)1V    2)5V    3)24V    4)220V
9.热电偶供电为:(1)
1)直流    2)交流   3)三相交流    4)不供电
10.处理仪表故障需要:(1、3)
1)仪表修理工    2)工艺操作工   3)有关的工具
11.一台测量变送器,量程为6MP,当变送器显示50%时,测量输出值应为;(4)
1)1MP    2)2MP   3)3MP    4)4MP
12.一台电Ⅲ型差压变送器,所供电电压为12VDC,那么它能正常工作吗?(3)
1)可以    2)显示不正常    3)不可以    4)视具体情况而定
13.以下哪一个符号代表电气转换器。( 2 )
1)FE    2)FY    3)FT     4)FV
14.隔离液要灌在:(3)
1)表体中   2)工艺管线中    3)隔离罐中
15.在测量误差中,按误差数值表示的方法误差可分为:(1、2)
1)绝对误差   2)相对误差    3)随机误差    4)静态误差
16.按误差出现的规律,误差可分为:(2)
1)绝对误差    2)系统误差    3)静态误差   4)随机误差
17.按仪表使用的条件来分,误差可分为:(3)
1)相对误差    2)疏忽误差     3)基本误差
18.按被测变量随时间的关系来分,误差可分为:(1、2)
1)静态误差    2)动态误差     3)相对误差   4)疏忽误差
19.按与被测变量的关系来分,误差可分为:(2)
1)系统误差    2)定值误差    3)附加误差    4)疏忽误差
20.(2)是测量结果与真值之差。
1)相对误差    2)绝对误差    3)基本误差
21.仪表的精度等级是根据引用(3)来分的。
1)精度    2)等级   3)误差
22.系统误差又称(1)。
1)规律误差    2)精度等级    3)全不是    4)全都是
23.疏忽误差又称(1)。
1)粗差   2)细差     3)中差
24.一块压力表的最大引用误差(2)其精度等级时,这块压力表才合格。
1)大于    2)小于    3)等于
25.测量范围为0~100摄氏度的上限值为(3)。
1)0摄氏度    2)50摄氏度    3)100摄氏度
26.测量范围是-100~-20摄氏度其量程为(3)。
1)-100摄氏度     2)-20摄氏度    3)80摄氏度
27. 1.5级仪表的精度等级可写为:(1)
1)1.5级     2)+-1.5级    3)+1.5级      4)1.5
28.仪表的精度等级指的是仪表的(4)
1)误差    2)基本误差   3)允许误差    4)基本误差的最大允许值
29.准确度等级是仪表按(2)高低分成的等级。
1)精度    2)准确度    3)限度
30.一压力变送器的输出范围为20~100KPa,那么它测量时最大可以测到(3)
1)99.999KPa      2)101KPa     3)100Kpa    4)20Kpa
31.灵敏度是表达仪表对被测参数变化的灵敏程度(2)。
1)不正确    2)正确    3)不一定正确
32.仪表的死区用输入量程的什么来表达?(1)。
1)百分数    2)分数    3)小数    4)整数
33.灵敏度数值越大,则仪表越灵敏。(1)
1)正确     2)不正确    3)不一定正确
34.压力是(2)均匀地作用于单位面积上的力。(2)
1)水平    2)垂直     3)斜着
35.压力的单位是(3)。
1)N牛顿    2)Kg公斤      3)Pa帕斯卡
36.环境温度对业主压力机的测量精度有无影响?(2)。
1)无    2)有    3)全不对
37.电接点压力表在检定时,必须检查示值精度吗?(2)。
1)不一定    2)必须    3)不需要
38.电接点压力有无报警限(1)。
1)有    2)无    3)不一定
39.流量是指(2)内流过管道某一截面积的流体数量。
1)单位体积    2)单位时间     3)单位面积
40.流体流动时,由于流层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了流体的内摩擦力,从而使流体显示出粘滞性,这叫做流体的(2)。
1)液位   2)粘度    3)流速    4)内阻力
41.一般气体的压缩系数,是根据什么结果绘成曲线的,由此在确定该数值时,可以直接查相应的曲线。(3)
1)理论计算    2)公式计算    3)实验
42.相同差压下,压力损失最大的节流装置的名称是(2)。
1)喷嘴    2)孔板    3)文丘利管
43.测量大管径,且管道内流体压力较小的节流装置的名称是(3)。
1)喷嘴    2)孔板    3)文丘利管
44.孔板的法兰取压也叫做什么法(1)
1)1英寸法兰取法    2)2英寸法兰取法       3)5英寸法兰取法
45.对称孔板的两侧端面均无圆锥角,两端面的技术要求也相同,所以孔板的流向是不固定的。(2)
1)不对   2)正确   3)不一定正确
47.向差压变送器的正、负压室同时输入相同的的压力时,变送器的输出零位产生偏移,偏移值随着静压的增加而发生变化,这种由于静压而产生的误差叫什么?(1)
1)静压误差      2)相对误差      3)基本误差
48.电容式、振弦式、扩散硅式等变送器是新一代变送器,它们的优点是。(1、2、3、4)
1)结构简单   2)精度高    3)测量范围宽,静压误差小     4)调整、使用方便
49.不同的测量范围的1151差压变送器是由于测量膜片的(1)。
1)厚度不同    2)材料不同     3)直径不同
50.杠杆式差压表送器的测量范围不同,主要是由于其测量膜盒的(3)。
1)厚度不同    2)材料不同     3)直径不同
51.安装电容式差压变送器应注意(1、2)
1)剧烈振动    2)腐蚀
52.电容式差压变送器的正负导压管与正负压室方向相反时,不必改动导压管,只需将其电路部件相对于测量膜盒不见转动多少角度?(3)
1)90度       2)360度      3)180度
53.变送器法兰基座上的排气、排液阀门孔位置不对时,应怎样处理(1)
1)可将正负法兰基座对换一下     2)可将正负电极对换一下
54.电容式差压变送器在调校时不应该怎样作?(4)
1)调零点   2)调量程   3)调线性度    4)切断电源
55.电容式差压变送器无输出时可能原因是(1、2)
1)无电压供给    2)无压力差    3)线性度不好
56.液体的密度与其质量的关系(2)
1)无关    2)正比(体积一定)    3)反比(体积一定)
57.密度的基本单位(1)
1)Kg/m3     2)N/cm3     3)Kg/m2
58.用压力法测量开口容器液位时,液位的高低取决于(2)。
1)取压点位置和容器横截面   2)取压点位置和介质密度   3)介质密度和横截面
59.用差压法测量容器液位时,液位的高低取决于(3)
1)          容器上、下二点的压力差   2)压力差、容器截面积和介质密度           3)压力差、介质密度和取压点位置
60.浮力式液位计中根据阿基米德原理的有(1)
1)浮筒    2)浮球
61.浮子钢带液位计出现液位变化,指针不动的故障时其可能的原因为(1、2)
1)显示部分齿轮磨损    2)链轮与显示部分轴松动   3)指针松动   4)导向保护管弯曲
62.浮子钢带液位计读数有误差时可能的原因是(2、3)
1)显示部分齿轮磨损      2)指针松动      3)恒力盘簧或磁偶扭力不足
63.扭力管浮筒液面计的浮筒破裂,则仪表指示为(2)
1)最大   2)最小    3)不定
64.扭力管浮筒液面计的浮筒脱落,则仪表指示为(1)
1)最大   2)最小    3)不变
65.同一型号的扭力管液面计测量范围愈大,则浮筒的直径(3)
1)越大    2)不变    3)越小
66.当液面由最低到最高时,浮筒所受的浮力(1)
1)增加    2)减少    3)不变
67.在自控系统中一般微分时间用(3)表示
1)P   2)I   3)D
68.操作温度下不结晶、不粘稠,但在环境温度下可能结晶或粘稠的液体应选用(1)
1)内浮筒液面计    2)外浮筒液面计   3)二者均可
69.不允许轻易停车的工艺设备中的 液体应选用(2)
1)内浮筒液面计    2)外浮筒液面计   3)二者均可
70.波动较大的液体应选用(2)
1)内浮筒液面计    2)外浮筒液面计   3)二者均可
71.气、液两相之间的平衡温度称(2)
1)熔点     2)沸点    3)凝固点
72.固液两相之间的平衡温度称(3)
1)熔点     2)沸点    3)凝固点
73.固液气三相之间的平衡温度称(3)
1)沸点    2)冰点    3)三相点
74.冰和空气饱和的平衡温度称(1)
1)冰点    2)熔点   3)沸点
75.水的沸点是多少绝对温度(3)
1)-273.16      2)273.16     3)373.15   4)100
76.玻璃液体温度计常用的感温液有(1、2)
1)水银    2)有机液体    3)无机液体
78.玻璃液体温度计的测量下限有感温液的什么决定(2)
1)沸点   2)凝固点   3)导热系数
79.为了提高水银温度计的测量上限,通常在毛细管内感温液上部充一定压力的(2)
1)空气  2)隋性气体     3)氧气
80.压力式温度计中感温物质的体膨胀系数越大,则仪表越(1)
1)灵敏   2)不灵敏    3)无影响
81.压力式温度计中的毛细管越长,则仪表的反应时间越(2)
1)快   2)慢   3)不变   4)无规律
82.热电偶测温时,显示不准,应用毫伏表测其(1)
1)电压   2)电流   3)电容   4)电阻
83.热电偶的延长用(3)
1)导线    2)三芯电缆      3)补偿导线     4)二芯电缆
84.用k分度号的热偶与其匹配的补偿导线测量温度,但在接线中把补偿导线的极性接反了,则仪表的指示(3)。
1)偏大  2)偏小   3)可能大,也可能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85.温度越高,铂、镍、铜等材料的电阻值越(1)。
1)大     2)小    3)不变
86.Pt100铂电阻在0度时的电阻值为(3)。
1)0欧姆    2)0.1欧姆     3)100欧姆    4)108欧姆
87.在热电阻温度计中,电阻和温度的关系是(1)。
1)近似线性      2)非线性     3)水平直线
88.常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电势引入测温仪表,补偿导线的长度对其测量有无影响(2)。
1)有影响    2)无影响    3)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89. FRCAS101中FRCAS表示(1)
1)流量记录调节报警联锁  2)流量显示联锁报警控制
3)流量调节显示记录联锁。
90.如何选用热电偶和热电阻(1)。
1)根据测温范围选用   2)根据环境温度选用     3)根据测温对象
91.反馈调节系统是闭环系统(3)。
1)不一定     2)不是      3)是
92.恒值调节系统、程序调节系统、随动调节系统是按什么来划分的(3)。
1)按自动调节系统的结构   2)按自动调节系统的特性   3)按给定值变化的规律
93.在自动化领域中,把被调量随时间变化的不平衡状态称为(3)。
1)动作    2)运动     3)动态
94.自动调节系统中,静态与动态的关系(2)。
1)是线性关系      2)静态是动态的一种特例        3)非线性关系
95.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中,计算机的输入和输出信号是(2)。
1)模拟信号     2)数字信号     3)4~20mA的标准信号
96.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中主机与外设备是(1)。
1)硬件部分    2)软件部分     3)中间部分
97.计算机控制系统中主机接收现场信号经过运算、判断和处理后,作出各种控制决策,这些决策以什么形式输出(3)。
1)十进制     2)十六进制   3)二进制
98.计算机软件包括(3)。
1)外部设备     2)各种仪表    3)用各种语言编写的程序等
99.DCS系统中DO表示:(  3  )
1)模拟输入    2)模拟输出     3)开关量输出
100.BASIC语言属于(1、3)。
1)计算机软件   2)计算机硬件    3)计算机语言
101.补偿导线的正确敷设应从热电偶起敷到( 3 )为止。
1)就地接线箱  2)二次仪表  3)与冷端补偿装置同温的地方。
102.自动式调节阀适用于( 1、2 )的场合。
1)流量变化小  2)调节精度要求不高   3)仪表气源供应方便。
103.调节器加入微分作用是用来( 3 )。
1)克服对象的纯滞后   2)克服对象的惯性滞后   3)克服对象的惯性滞后和容易滞后。
104.在节流装置的流量测量中进行温压补正是是修正( 3 )
1)随机误差  2)相对误差  3)系统误差   4)偶然误差
105.用孔板测量流量,孔板应装在调节阀( 1 )
1)前   2)后  3)任意位置
106.压力表的使用范围一般在它量程的1/3-2/3处,如果低于1/3则( 3 )
1)精度等级下降    2)因压力过低而没指示 3)相对误差增加。
107.调节系统中调节器正反作用的确定是依据( 2 )
1)生产的安全性  2)实现闭环回路的负反馈 3)系统放大倍数恰到好处
108.下列不需要冷端补偿的是(1、3)
1)铜电阻    2)热电偶   3)铂电阻
109.用K分度号的热电偶和与其匹配的补偿导线测量温度,但在接线中把补偿导线的极性接反了,则仪表指示会( 3 )。
1)偏高     2)偏低    3)可能大,也可能小,视具体情况而定。
110.用变送器输出直接控制调节阀,能否起到调节作用。( 3 )
1)能         2)不能       3)视控制要求而定。
111.某调节系统的比例带的数值已基本合适,在加入积分作用的过程中( 2 )。
1)适当减少比例带    2)适当增加比例带   3)无需改变比例带
112.用单法兰液面计测量开口容器液位,液面计已校好后因维护需要仪表安装位置下移了一段距离,则仪表指示( 1 )。
1)上升    2)下降    3)不变
113.一台正在使用的PMK调节器,若供电突然停后又恢复正常,则恢复后的调节器输出值为( 1 )。
1)刚停电前的值    2)预置值    3)0%
114.低噪音调节阀常用的是( 2 )。
1)单座阀   2)套筒阀   3)隔膜阀    4)角阀。
115.调节器加入微分作用主要是用来( 3 )。
1)克服对象的纯滞后 2)克服对象的惯性滞后 3)克服对象的惯性滞后和容易滞后。
116.用孔板测量流量,孔板装在调节阀( 1 )是合理的。
1)前      2)后     3)任意位置。
117.在节流装置的流量测量中进行温压补正是修正(  4  )。
1)随机误差     2)相对误差   3)偶然误差    4)系统误差
118.差压式流量计,负压管线不畅,则表指示(  1  )。
1)偏大   2)偏小   3)不变
119.今有恒节流孔两个,其孔径相同,但孔的长度A大于B,则在相同压差下,A的气阻( 1 )B的气阻。
1)大于           2)小于             3)等于
120.判断以下调节对象哪个滞后最大。( 3 )
1)贮槽液位        2)蒸汽直接加热器温度
3)管道压力        4)管道流量
121.调节系统的稳定性是对调节系统最基本的要求,稳定调节过程的衰减率Ψ应是:( 3 )
1)Ψ=0          2)Ψ<0         3)0<Ψ<1       4)Ψ=1
122.一个线性调节系统的稳定性取决于( 2 )。
1)干扰作用的形式及强弱         2)系统本身的结构及参数
3)干扰作用的形式及强弱和系统本身的结构及参数
123.单纯的前馈调节是一种能对( 3 )进行补偿的调节系统。
1)测量与给定之间的偏差        2)被调量的变化
3)干扰量的变化                4)输出的变化
124.玻璃液位计是根据( 2 )原理工作的。
1)阿基米德       2)连通器        3)牛顿定律
125.下述有关与电阻温度计配用的金属丝的说法,哪一条是不合适的。( 4 )
1)经常采用的是铂丝          2)也有利用铜丝的
3)也有利用镍丝的            4)有时采用锰铜丝
126.耐振最好的是( 2 )温度计。
1)玻璃液体           2)双金属          3)压力式
127.如果把1151变送器的电源极性接反,则仪表( 2 )。
1)烧坏           2)没有输出           3)输出跑最大
128.转子流量计中转子上下的压差由( 3 )决定。
1)流体的流速     2)流体的压力         3)转子的重量
129.转子流量计必须( 2 )安装。
1)水平           2)垂直          3)可任意安装
130.转子流量计中的流体流动方向是( 2 )
1)自上而下       2)自下而上      3)都可以
131.一台气动薄膜调节阀若阀杆在全行程的50%位置,则流过阀的流量也在最大量的50%处。( 3 )
1)对  2)错  3)不一定,视阀的结构特性而定。
132.在DDZ-Ⅲ型仪表中,现场与控制室之间采用( 1 )的信号。
1)4-20mA       2)1-5V        3)0-10mA
133.我们常提到的PLC是(  2  )。
1)可编程序调节器      2)可编程序控制器   3)集散控制系统
134.下面哪一个是集散控制系统的英文缩写(  3  )
1)PMK      2)PLC       3)DCS      4)TMD
135.锯割软材料和厚度较大的材料时,为了便于排屑,一般选用( 1 )齿锯条。
1)粗          2)细         3)粗细都可以
136.锯割硬材料和薄材料(如板料、管料)时,为了克服“打齿”现象,使几个齿可以同时切削,应选用( 2 )齿锯条。
1)粗          2)细         3)粗细都可以
137.I/A’s DCS系统单回路调节器不包括哪个模块。(  3  )
1)AIN           2)PID         3)CIN         4)AOUT
138.在串级控制中,串级一次设定值sv是在内部设定还是在外部设定,由( 2 )来选择。
1)平衡开关         2)EXT/INT开关         3)变换开关
139.DDZ-Ⅲ型仪表与DDZ-Ⅱ型仪表相比,有(1、2、3)主要特点。
1)采用线性集成电路  2)采用国际标准信号制  3)集中统一供电
140.用万用表判断三极管的好坏,应将万用表置( 3 )挡。
1)直流电压挡        2)交流电压档         3)欧姆档
141.稳压电源的保护电路具有尖压和短路保护。( 2 )
1)对        2)错         3)不一定
142.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电势引入测温仪表,补偿导线的长度对测量( 2 )影响。
1)无        2)有         3)视具体情况而定
143.铜热电阻的测温范围与铂热电阻的相比( 2 )。
1)宽        2)窄         3)一样           4)视具体情况而定
144.在镍铬-镍硅热电偶中,稍亲磁的是(  2  )
1)镍铬           2)镍硅         3)都一样
145.在稀酸溶液中,PH值增加时,溶液的酸性( 3 )。
1)增强           2)不变         3)减弱
146.参比电极的电极电位( 1 )。
1)恒定不变       2)等于零       3)按一定规律变化
147.甘汞电极通常以( 3 )作盐桥。
1)汞             2)甘汞溶液     3)饱和的氯化钾溶液
148.用电子电位差计测热偶温度,如果热端温度升高2℃,室温(冷端温度)降低2℃,则仪表的指示( 1 )。
1)升高2℃     2)下降2℃      3)不变      4)升高4℃
149.下面哪个符号代表孔板。( 4 )
1)FV        2)FT        3)FY        4)FE
150.下面哪个符号代表调节阀。( 1 )
1)FV        2)FT        3)FY        4)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