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交流接触器线圈电压AC220V,现在只有AC380V电源,为此准备用一台控制变压器(输入:AC380V;输出:AC220V)。查资料:该型号交流接触器吸引线圈功率消耗(保持:39VA;吸合:550VA)。

问题:为了保证交流接触器可靠吸合,那么选择的控制变压器额定容量是不是必须大于550VA。

网友A:
个人感觉应该不需要那么大的,肯定用不了550VA的变压器。吸合只是瞬间,保持的功率消耗一般都较小,但是否有精确的计算方法不知道,有高手可以指教一下。

如果不是频繁启动的话,估计100~150VA足够了。

网友B:
380V电源没有0线吗?干嘛要那个变压器?引一根0线与增加一个变压器性价比与可靠性孰轻孰重??

网友C:
100VA就可以

网友D:
100VA---200VA就可以解决.

网友E:
吸合功率只是瞬间的功率,不是频繁动作的个人认为200KVA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