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台达的VFD-V系列的18KVA的变频器是用在行吊上的上下行走的,在空载的时候上下加减速,都是正常的,在有负载的时候,往上提重物的时候是正常的,往下走减速的时候报过压,我测了当时的电压是700多V,我怀疑是制动的问题,但是制动电阻是没问题的100欧,我又检测了制动电路,没有发现问题,因为这个单位是有几台台达的变频器都是用在行车上的,所有的参数都是一样的,而且又都是用了几年了,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关于它的参数我也是不敢改,因为有时候他要用2台行车吊同一重物。我想请问一下高手们一般制动是从多少的电压开始的,我是第一次接触到制动故障的,也不知道是参数问题还是就是制动单元有问题。另外我可不可以改变制动电阻的阻值,要是需要改变电阻的阻值,应该怎么改啊。期待高手们的指点

网友A:
如果所有的设备及变频器功率都相同,电阻也相同,你还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有的设备及变频器功率都相同,电阻也相同,你还要改;
请问高手我需要改什么啊
会不会是变频器本身的故障啊

网友B:
你太多疑难故障了,哈哈。如果同类的机硬件接法一样,说明是这台变频或是制动单元有故障了。建议:1 减小制动电阻值  2 要看制动单元有无工作,在制动时测量制动电阻两端有无电压。从经验上看10多千瓦的变频器制动电阻一般没有100欧,700V多伏时报警说明变频器本身应该没问题

网友C:
会不会是变频器减速时间太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多疑难故障了,哈哈。如果同类的机硬件接法一样,说明是这台变频或是制动单元有故障了。建议:1 减小制动电阻值  2 要看制动单元有无工作,在制动时测量制动电阻两端有无电压。从经验上看10多千瓦的变频器制动电阻一般没有100欧,700V多伏时报警说明变频器本身应该没问题
谢谢指点,因为在行车上所以我没有测制动电阻两端的电压,等我去现场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