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闭环问题

楼主(2010-09-09):
有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加工中心中工作台运行是用闭环来实现检测的,在闭环中全闭环与半闭环的实现是如何区别的?加工中心工作台是用那种闭环检测的?结果被问住了,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全闭环----------就是光栅尺或者编码器安装在丝杠端
半闭环----------伺服自带编码器,安装在电机端

楼主:
多谢2楼.我会再多多研究

网友B:
全闭环的精度要高多了,因为它直接安装在机械传动(丝杠)的现场,而半闭环安装在电机轴端,电机和丝杠之间还有机械传动(例如减速箱),还有可能有间隙,加工精度就差一些。

楼主:
多谢!4楼朋友,说得清楚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