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请教各位:DCS中有测温电阻进行补偿。那么在计算测量温度值是,是加上还是减去那个补偿值呢?其计算方法是什么?

网友A:
DCS中有测温电阻进行补偿-这个补偿值就是线阻,好像是减去线阻,因为温度越高电阻值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