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就是带离心启动开关加200UF电容和一个长期工作的电容 用工地上经常用的倒顺开关能实现正反转吗?我仔细分析了下觉得不可能实现。必须4个可以换方向的触点开关才行。但是我却见了一个用倒顺开关控制的, 但是电机已经烧掉了。 我讲接线错误 他们不认同。做电工好久了还为正反转讨论惭愧!天外有天吧!大家能不能给发一个图片看看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一般的倒顺开关就能用、我们经常用

网友B:
这个是接线图我们这经常用的

网友C:
楼上正解。我用的少记不住。呵呵

楼主:
这个倒顺开关图是不是9个接点啊
我见到的只有6个接点 进三根 出三根A相不动 BC 相交换

网友D:
我怎么看这个图有点费劲。

网友D:
四楼的图

网友E:
使用HY2系列倒顺开关。按照2或3楼的图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