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电开关如何接线?

楼主(2010-09-09):
就是棕接电源正极,兰接电源负极,黑就直接接在s7200PLC的输入端吗?

网友A:
O
一般来说,棕色都接正 ,蓝色接负 ,黑色是信号线

网友B:
还要看你的PLC的输入模块是共+24V端,还是共0V端了。

网友C:
棕兰是电源

网友D:
棕+ 兰— 黑信号

网友E:
把pnp和
npn搞清楚就明白了

网友F:
西门子一般用PNP型传感器

网友G:
就是棕接电源正极,兰接电源负极,黑就直接接在s7200PLC的输入端,PLC的输入端的公共端口接电源正极,这样一般都没问题的

网友H:
应该清楚你的接近开关或传感器是NPN的还是PNP的,一般来说欧洲的PLC都是用PNP型的,小日本的用NPN

网友I:
棕正、兰负、黑信号
正常情况下,一般如此。
如接线错误,会烧坏元件的!

网友J:
棕接DC电源+,兰色接DC电源-与PLC的COM端子,黑色接PLC输入点

网友K:
从图上看,你的光电开关是npn型的,它的输出是负。如果PLC的输入需要的是正,那就不能工作。

网友L:
接线
黑色就是信号线哈,另外两根就电源

网友M:
方框里实际就是一个开关接点

网友N:
就是这样接

网友O:
棕色接正 ,蓝色接负 ,黑色是信号线

网友P:
呵呵~里面没有字,是一个俩个三角符号吧。图上已经画的很清楚了,问别人就是多此一举了。

网友Q:
红外电眼装置就接3根线,黑色是输出线,其他是直流线!我网店里有产品的详细说明,希望能帮到你!门机专家1668专卖店,欢迎亲们的惠顾哦!http://menkong-jidian.taobao.com

网友R(2011-02-15):
棕色为+24VDC接正,蓝色为0V接负 ,黑色为信号输出线,为0V,黑色能否直接接PLC的输入端,还要看你的PLC的输入模块是共+24V端,还是共0V端,如共+24VDCV端,是可以的,如共0V端,可要用一个中间继电器过度了。

网友S:
先看你的
PLC输入需要正极还是负极了。日系的就是你这种接法。

网友T:
NPN型的,棕正,兰负。黑信号。

网友U:
是的  一般来说  棕色都接正  蓝色接负  黑色是信号线

网友V(2013-06-26):
共+输出-(黑色线)

网友W:
s7-200输入接pnp接近开关,图上的是npn的,不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