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乐1000A系统电源常见故障解答

楼主(2010-09-09):
1000a系统电源常见故障解答
技术交流:13864404419
邵明远
1、 电源无电压输出
(1)交流保险管是否坏或交流变压器是否有交流输出
(2)检查是否负载过多、电流过大产生保护,需卸去负载
2、 后备电源带不起负载
(1)电池没充电,或继电器没动作
(2)充电电路相关元件的问题,导致无法充电
1、户分机不通话
(1)检查手柄插座是否接触不良;检查手柄咪头是否坏
(2)检查手柄听筒提机是否有信令音,若无则喇叭可能有问题
(3)检查s2是否接触良好
2、系统通话噪声大
(1)检查系统布线材粗细以及是否系统电源干扰引起
(2)检查系统是否受外界干扰(如跟其他系统同管布线)
(3)是否话筒(mic)变质
3、功能按键操作不灵
检测对应的按键是否接触不好
dh-1000a系统单元门口主机不能对讲
来源:佳乐科技技术部  时间:2008-7-2 15:53:15
dh-1000a系统单元门口主机常见故障解答
来源:佳乐科技技术部  时间:2006-11-25 9:41:47
(2004年12月7日)
1、门口主机不能呼叫用户分机
   (1)主机是否工作,有无显示、按键音,若正常则检查如下;
   (2)检查系统电源输出是否正常,s1与s4之间电压是否为dc18v~20v
   (3)检查码线s3是否电压为dc12v
2 、门口主机不能呼叫中心
   (1)检查主机数据线s10信号线在没接中心时电压为6v,接上正常的中心后s10信号线电压为dc12v左右
   (2)在呼叫中心时测s10信号线电压瞬间拉低至dc5-6v左右。否则检测没接主机的中心信号线是否为dc12v
3、门口主机不能开锁
   (1)检测l1与gnd之间是否有dc12v输出
   (2)检测是否电控锁本身有问题。(如线圈等)
   (3)检查不接电控锁时,是否有18v电压输出
4、门口主机不能呼叫
   (1)检查咪头是否供电或是否咪头坏
   (2)检测s2音频线在呼通后分机提机电压是否为dc6v左右
5、门口主机不能接听
   (1)检测是否主机喇叭坏
   (2)检测呼叫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6、门口主机无数码显示
   (1)主机死机(断电1分钟后再上电看是否能正常工作)
   (2)12mhz晶振是否正常
7、门口主机按键操作不灵
   (1)主机死机(断电1分钟后再上电看是否能正常工作)
   (2)可能某一按键接触不灵或键盘扫描插座接触不好
1:检查单元门口主机咪头是否供电或是否咪头坏
2:检测通话电路芯片lm324 4558jrc第4脚是否供电dc12v
3:若无dc12v则检测相应的控制三极管(8550)
4:检测s2音频线在呼通后分机提机电压是否为dc6v左右。否则检查板上第一个继电器是否工作,否则检测继电器控制电路
系统在排除线路故障下仍存在问题的请参考以下方面解决:
dh-1000a系统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及排查方法

单元门口机

不能呼叫住户或呼叫住户时显示err3
●  检查供电、显示、按键音是否正常。
●    检查是否有该房号或房号是否编好,门牌号模式设置是否与实际对应。
●    检查单元线路连接是否正常。
● 测量s1、s4间负载电压是否为dc18v~20v,电压太低时拔去单元负载排插,s1、s4间电压恢复20v以上,即判为负载短路或过载拉低,电压没有恢复即判为门口机本身输出问题。
● 测量s1、s3间电压是否为dc11v左右,低于10v时拔去单元负载排插,s1、s3间电压恢复正常,即判为负载短路拉低,电压没有恢复即判为门口机本身输出问题。
●    呼叫住户时,s1、s3间瞬间电压应下降至5-6v,否则即判为s3与电源短路或门口机有问题。
●    检查室内机与层间分配器是否正常,门口机可按“72#”进行测试和恢复。

不能呼叫管理机
●    检查管理机线路连接是否正常。
● 检查单元隔离器开关是否处在工作态,幢、梯号是否登记好。
●    检查联网交换器或切换器幢、梯号是否登记好;或登记后是否更换设备所在片区位置。
●    各点电压参考,没接管理机时,测量s10、s8间电压应为6v左右,接上后s10电压应为dc11v左右,呼叫管理机时s10瞬间电压应下降至dc5-6v,可依此推判门口机、管理机、隔离器或线路问题。
●    检查联网负载是否过大、通信距离是否太长。

与管理机无法对讲或啸叫
●    检查单元隔离器开关是否处在工作态,幢梯号是否登记好。
●    检查联网交换器或切换器幢、梯号是否登记好。
● 检查与单元隔离器s9间连线是否错接、开路或与它线短路。
●    检查单元隔离器与管理机s9间连线是否错接、开路或与它线短路。

呼管理机无图像
● 检查单元隔离器开关是否处在工作态,幢梯号是否登记好。
● 检查与单元隔离器间视频连线是否错接、开路或与它线短路。
●    检查单元隔离器与管理机间视频连线是否错接、开路或与它线短路。

不能开锁
密码开锁显示err2
●    查看门口机开锁提示是否正常,以判别是门口机或室内机出现问题。
●    检查电锁线路连接是否正常。
●    检查开锁时l+与l-间瞬间是否有dc12v输出。
● 检查电锁线圈等是否本身有问题,或机械部件卡死。
●    密码开锁时显示err2,密码输入错误或密码开锁未经许可。
●    连续密码输入错误三次,禁止密码操作10分钟。

呼室内机无图像
● 个别住户可以响铃、通话,无光栅,检查是否设置呼入无图像状态;检查电源市电供应是否正常;标准型室内机则检查与层间分配器视频线屏蔽层是否接好。
● 个别住户可以响铃、通话,有光栅无图像,检查与层间分配器视频线是否错接、开路或短路现象。
● 整个单元室内机无图像,检查单元主干视频线是否错接、开路或短路;检查门口机是否有视频输出。

不能与室内机对讲
● 与个别住户不能对讲,检查室内机与层间分配器间s2连线是否错接、开路或短路。
● 与所有住户不能对讲,检查与层间分配器间s2主干线是否错接、开路或短路。

与住户对讲啸叫
●    检查与层间分配器及室内机间s2连线是否开路。
●    检查门口机通话环境是否太狭小,或线路阻抗不匹配,或音量过大。

无数码显示或不工作
●    检查系统供电是否正常。
●    检查是否受外界干扰,处于自动恢复期间。
●    恢复正常供电后门口机可按“75#”进行测试,门口机面板显示4060,即40分60秒,每隔一秒数字减一,五分钟之内门口机要能返回正常等候态。

无法更改幢梯号
● 上电超过十分钟。

指示灯一直快闪
● 检查是否受强外界干扰,是否非法操作。可长按“5”键3秒恢复。

按键操作不灵
●    检查是否室外机受外界干扰,处于自动恢复期间。
● 检查按键是否卡住,按键板、主板是否故障。

可视室内机

室内机不能通话
● 检查听筒插座是否接触不良,提挂机叉簧是否接触不良。
● 检查门口机与层间分配器以及室内机间s2连线是否错接、开路或短路。

室内机无铃声
● 检查线路及各部件接触是否正常,是否挂机。
●    检查是否设定为静音态或将音量关至最小。
●    检查铃音类型是否与配置相符。

系统通话噪声大
● 检查系统线材、线径是否达到工程要求。
● 检查系统是否与其他系统同管布线等外界干扰。
●    各连线接头是否接触不良。
●    检查是否电源问题。

分机无图像或存在干扰
● 无光栅时,检查室内机是否设定为呼入无图像状态。
● 检查系统线材、线径是否达到工程要求。
● 检查同轴电缆屏蔽层是否接好。
●    检查视频线是否与其他系统同管布线或周围存在其他干扰源。
●    检查是否电源问题。

指示灯一直快闪
● 检查是否受强外界干扰,是否非法操作。可长按“5”键3秒恢复。

设置和功能按键操作不灵
●    检查室内机工作状态是否处于相应功能操作状态。
●    检查室内机工作状态指示灯是否正常闪烁,是否有按键音。
●    检查提机后是否有拨号音。挂机后重新提机听拨号音后进行设置操作。

门前铃

无法呼叫室内机
● 检查与室内机连线是否正确。

呼叫室内机无铃声
● 检查室内机是否设定为静音状态。

呼叫室内机无图像
● 分机无光栅时,检查室内机是否设定为纯门铃即呼入无图像状态。
● 分机有光栅时,检查与室内机视频线是否错接、断路或短路。

不能开锁
●    检查电锁线路连接是否开路或短路。
●    检查开锁时l+与l-间瞬间是否有dc12v输出。
●    检查电锁线圈等是否本身有问题。

层间分配器

层间分配器异常

●    编码方式是否正确。
●    检查层间分配器指示灯是否有规律闪动。
●    检查主干线和分支连接是否正确。
● 各点电压参考,测量s1、s3间电压应为dc11v左右,s1、s4间电压应为18v左右。住户呼叫时,s1、s3间瞬间电压应下降至5-6v。

dh-999a/b系统

可能发生现象
分析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单元门口主机 dh-999a/b-c

门口主机不能呼叫
用户分机
1:主机有无工作,显示,按键音,若正常则检查如下;
2:系统电源输出是否正常s1与s4之间是否为dc18v。
3:检查数据线s3是否电压为dc12v若低于12v则系统中发码三极管或相关元器件如:d882发码三极管。(旧的发码管为8050)有坏,同时检测在呼叫同时s3电压是否会瞬间拉低至6v左右。否则主机发码电路其它元器件有问题

门口主机不能呼叫中心
1:检查主机数据线s10信号线在没接中心时电压为6v,接上正常的中心后s10信号线电压为dc12v左右
2:在呼叫中心时测s10信号线电压瞬间拉低至dc5-6v左右。否则检测没接主机的中心信号线是否为dc12v,在以上2点中若没拉低则可能是主机上中心发码管d882发码三极管。(旧的发码管为8050)有坏

门口主机不能开锁
1:检测l1与gnd之间是否有dc12v输出,否则检测bd242三极管b极有无触发,或检测集成芯片74ls07第6脚有无电压跳变(由平时高变为瞬间的低)
2:检测锁控保护二极管in4007是否击穿短路
3:检测是否电控锁本身有问题。(如线圈等)
4:检查不接电控锁时,是否有18v电压输出,如有则4700μf/35v电容有问题

门口主机主呼叫不通话
1:检查咪头是否供电或是否咪头坏
2:检测通话电路芯片lm324第4脚是否供电dc12v
3:若无dc12v则检测相应的控制三极管
4:检测s2音频线在呼通后分机提机电压是否为dc6v左右。否则检查板上第一个继电器是否工作,否则检测继电器控制电路

门口主机通话无声音
1:检测是否主机喇叭坏
2:检测喇叭藕合电容是否坏(100uf)
3:检测是否lm386有无工作,第6脚有无供电dc12v
 第5脚有无dc6v输出。否则相应的供电控制电路

门口主无数码显示
1:检测按键板上显示译码驱动电路(74ls138),位移寄存器(74ls164);无显示可能74ls138坏,字符显示 不全可能74ls164坏
2:检测按键板上显示译码驱动电路(74ls138),位移寄存器(74ls164);无显示可能74ls138坏,字符显示 不全可能74ls164坏
3:12mhz晶振是否正常工作

门口主机按键操作不灵
1:主机死机(断电1分钟后再上电看是否能正常工作)
2:可能某一按键接触不灵或键盘扫描插座接触不好
3:对应键盘扫描主机芯片89c51接口有问题

室内对讲分机dh-999a-g

用户分机不通话
1:检查手柄插座是否接触不良;检查手柄咪头是否坏
2:检查手柄听筒提机是否有信令音,若无则喇叭或通话电路有问题,如jrc4558第8脚有无供电dc12v
3:检测喇叭藕合电容是否坏或功放lm386、通话电路lm358有无工作,检测lm386第6脚供电dc12v,第5脚输出dc6v;检测lm358第8脚供电12v。
4:检查s2是否接触良好

系统通话噪声大
1:检查系统布线材粗细以及是否系统电源干扰引起
2:检查系统是否受外界干扰(如跟其他系统同管布线)
3:是否话筒(mic)变质
4:检测滤波电容2200μf/25v,1000μf/25v

用户分机能报警但不能
响应门口主机呼叫
1:检查分机s3电压在被呼叫是否有无变化,否则检测分机发码s8050检测有无击穿
2:检测对应分机解码电路lm393有无问题

功能按键操作不灵
检测对应的按键是否接触不好

系统电源dh-1000-u

电源无电压输出
1:交流保险管是否坏或交流变压器是否有交流输出
2: 桥式整流后是否有dc32v输出,以及稳压后有无dc18v输出
3:检查是否负载过多、电流过大产生保护,需卸去负载

有电压带不起负载
检测稳压管是否有问题(lm317)或电池失效

后备电源带不起负载
1:电池没充电,或继电器没动作
2:充电电路相关元件的问题,导致无法充电

dh-999系统维修手册

可能发生现象
分析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单元门口主机 dh-999-c

门口主机不能呼叫
用户分机
1:主机有无工作,显示,按键音,若正常则检查如下;
2:系统电源输出是否正常s1与s3之间是否为dc6v。
3:输出信号线s2电压有无跳变,没有则发码三极管
 8050烧坏。
4:检查相应分机号在线盒的编码是否正确

门口主机不能开锁
1:检测l1与gnd之间是否有dc12v输出,否则查测bd242三极管b极有无触发
2:检测锁控保护二极管in4007是否击穿短路
3:检测是否电控锁本身有问题(如线圈等)

门口主机接通无法通话
1:检查话筒(mic)是否供电或是否话筒(mic)坏
2:检测通话电路芯片lm324第4脚是否供电dc9v
3:若无dc9v则检测相应的控制三极管8550是否坏

门口主机无法接听
1:检测是否主机喇叭坏
2:检测喇叭藕合电容是否坏(100uf)
3:检测是否lm386有无工作,第6脚有无供电dc15v
 第5脚有无dc7.5v输出。否则相应的供电控制电路

门口主无数码显示
1:检测按键板上显示译码驱动电路(74ls138),位移寄存器(74ls164);无显示可能74ls138坏,字符显示 不全可能74ls164坏或主机芯片有问题

门口主机按键操作不灵
1:可能某一按键接触不灵或键盘扫描插座接触不好

室内对讲分机dh-999-g

用户分机不通话
1:检查手柄插座是否接触不良;检查手柄话筒是否坏
2:检查手柄喇叭、话筒焊接是否不良
3:检测分机提机开关是否坏

系统通话噪声大
1:检查系统布线材粗细以及是否系统电源干扰引起
2:检查系统是否受外界干扰(如线路与其他系统同管道)
3:是否话筒(mic)变质

用户分机话时不能开锁
检查分机开锁键是否坏

系统电源dh-999-u

电源无电压输出
1:交流保险管是否坏或交流变压器是否有交流输出
2: 桥式整流后是否有dc22v输出,以及稳压后有无dc15v输出

有电压带不起负载
检测稳压管是否有问题(7815)或电池失效

后备电源带不起负载
1:电池没充电,或继电器没动作
3:充电电路相关元件有问题导致无法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