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我现在想用控制面板上的按钮来控制一个加工部件的个数。比如说,我在面板上设定10个/分钟,再按一下11个/分钟,用这个输入来来控制步进电机运转,也就是说保证步进电机在1分钟内能加工出10个部件来?如何实现?

网友A:
通过运算啊·比如说·你加工10个工件的电机速度·在运算你你要加工11个工件的速度·在改变频率啊·自己找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把公式带到程序里面·就可以设置11个就安11工件的频率运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