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请问,为什么mt6050iv2与松下FPX连接不能连接呢
我设置是对过了都是一样的
就是连接不上
刚开机时显示与PLC无法连接,可是我按触摸屏时,PLC要隔十秒左右又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啦

网友A:
距离远?
设置不对,还是连线不对?

网友B:
既然你说设置是正确的,那么请再检查一下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首要前提你的电缆是正确的,针脚不要看反了。

网友C:
很容易连接的 通讯参数也很简单

楼主(2010-12-08):
已弄好了,是数据线接错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