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我公司是做变频器的,最近一客户(施工升降机厂家)要求为其改造现在的施工升降机。客户现有施工升降机现状:
     1、施工升降机为齿轮齿条传动,驱动电机为2台起重用盘式制动三相异步电机。
     2、电机电源为380V电网,施工升降机控制由接触器来完成。上升电机正转、下降电机反转。
现在我的问题是这样:
    施工升降机下降的时候,除了停止制动阶段,驱动电机会处于发电状态嘛?
我的理解是这样:
    匀速下降阶段,吊笼由于重力作用,有向下加速的趋势(只是趋势),此时,电机通过机械传动机构出力,来抵消重力,使吊笼匀速下降,此时电机实际转速应该等于给定转速,电机没有发电;此时相当于两台功率不同电机轴联同向对拖, 施工升降机驱动电机相当于大电机,给定低速,施工升降机势能负载相当于小电机,给定高速,由于大电机力大,同向对拖的速度必然是大电机给定的低速,而不是小电机给定的高速,所以大电机不会发电。
     不知道我上述理解对不对,请各位批评指正。因为客户现有产品是直接接电网,他们也不知道下降时电机会不会发电,也没有施工升降机给做试验,只能求助各位,先谢谢!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施工升降机下降阶段处于发电状态。当给出下降指令后,电机输出转矩,是电机逐渐加速至设定频率(如50HZ)。但是电机拖动势能负载,加速度很大,速度提升很快,电机处于发电状态,IGBT续流二极管导通向电容充电,当电容电压超过电压上限时,制动器和制动电阻起作用,把电容上的电迅速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