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3相五线制供电系统,线径BV-185m2,架空线路,线路长度大概600米,竟然启动不了一台40KW的电机,线路电压无载410V,带载运转才240V,电压降怎么大。。。

网友A:
600米  185平方线 这么粗的线启动一台40KW电机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直接启动线路压降太大,要采用降压启动,还要看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C:
变压器容量太小了吧,再说40KW也不用185的架空线啊

网友D:
变压器容量小。

网友E:
是空载还是负载,但是都应该考虑电缆的原因。是不是电缆的电阻太大

网友F:
变压器是多大的?

网友G:
压降?无破损?

网友H:
如果3相全部都降下来,要确定变压器容量,如果是其中一相降下来,可能是你的电缆接头有问题。不过这样的装备也太不合理了。

网友I:
可以考虑一下楼上各位的意见。

网友J:
这么远的距离是有点不好说了,一般来说300m是最远了。你说的600m说不定更远。随便转个弯就去了几十米的。
可以试试用软启动。星三角启动的电流也还是很大的。
还有电线最好是铜线,铝线就基本上是没办法了。还可以考虑增加一个补偿。

网友K:
变压器容量太小。提高功率因数。

楼主:
变压器630KVA的,就是线路长,启动是降压启动,降压接触器老是合不紧,老打火,185的线应该在200KVA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现在问题出现了,电机引进线用的是70M2的铜芯VV22电缆,真问题咯,

楼主:
增加了功率因数,0.9武功补尝,勉强可以用,总的来说还是线压降太大了

网友L:
如果是负载起动,就会出现这样问题。用高转矩电机,或降机械负载。

网友M:
电机就近补偿,降压启动。

楼主:
努力尝试,再不行,就从旁边从来一组近距离的线组,起动得为止,我就不相信工作不了

网友N:
我只能说原因很多

网友O:
楼主还没说是不是带负载启动
如果负载比较大也是有可能的啊

网友P:
电缆太长,压降大,换其他方法

网友Q:
变压器是多大的啊

网友R:
负载多大

网友S:
你 在 电机上并一组电容器看一下,补上6Kvar的电容器试试。

网友T:
接触不好吧

网友U:
600米,太长了点吧。你测下导线电阻有多大。

你空载量电压量不出来的,又没形成回路,肯定是满压。带上负载240V,看来你的导线占了不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