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电机

楼主(2010-09-09):
 我公司现有一台y315l2-4  380v   2ookw电机,生产厂家是西安西玛,空载运行发现电流波动,经检查,电机定子绕组三相对地电阻分别为7mω\15mω\15mω,三相之间绕组电阻分别为50mω、50mω、100mω,分析定子绕组没有问题,后检查转子,鼠笼条也没有断条,转子也没有扫膛,至此,检修陷入空境,请各位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有检查接触器没?

网友B:
很明显从你测量三相绕组电阻中可断定应该是定子的匝间有渠步短路现象.好的绕组三相是一样的阻值.

网友C:
三相之间绕组电阻分别为50mω、50mω、100mω,
测的是绕组间的绝缘电阻吧?
有没有测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

网友D:
拿电桥测直流电阻看看

网友E:
要用电桥测量转子和定子的直流电阻。你测量可能是绝缘电阻值是不是?

网友F:
检查接触器,空开

网友G:
绕组间电阻不一样,应该定子有问题
怎么分析没有问题啊?
什么电桥测量法法啊,谁知道给说说!谢谢

网友H:
用直流电桥测出三相绕组直流阻抗,与这种型号的马达的标准参数比较以确定各绕组内部是否有匝间短路现象。

网友I:
绕组匝间有问题的。

网友J:
内部肯定有短路啊!

网友K:
电阻值不同,相差太大,一般是绕组匝间短路,导致运行电流不平衡!

网友L:
用万用表就可以测、

网友M:
楼主说的是对地和相间阻值.你们看清再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