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技校将原来的二个教室改建为服装车间,原有照明线路不变,需要为车间设备引接工作电源。
每个车间要装备26台工业缝纫机共52台机器,缝纫机电压380v,每台功率370w。这样每个车间电机三相功率为9.62kw,另为以后增加设备再预留5kw负荷,这样每个车间负荷为14.62kw,两个车间共计总负荷29.24kw。现在需要从楼内的配电柜接线,为二个车间52台工业缝纫机增加380v电源,主线拟采用三相五线电缆(加上零线,防备以后照明改造使用)。

现在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1.请问电源主线线径该如何选择?需要配备多大的空开?
2.二个车间进线如何选择线径?空开该配多大?
3.主线和车间进线该如何连接?

我是这样考虑的,不知是否合适:
1.根据三相电机电流计算公式得知,二个车间总电流约为62A,单个车间电流为31A。
根据电缆载流量似乎电源主线应选择16A铜芯五线电缆,配备80A空开。不知这是否满足设备启动时大电流的需要,并为以后新增设备留有余量?
2.具体每个车间进线是否选择6平方铜线,配备40A空开?
3.三相五线电缆主线系室内敷设,安装时是否需要穿管?主线与车间进线连接时,是否需要接线箱,直接连接还是用什么接线端子连接啊?

我以前主要从事照明线路维修,初次接触工业设备供配电,现在要做配电计划,疑惑多多,还请各位老大指点迷津。

网友A:
根据电缆载流量似乎电源主线应选择16A铜芯五线电缆-------16平方,我看行,其它也都行、

网友B:
电源主线应选择16A铜芯五线电缆
车间进线选择10平方铜线
主线室内敷设,套PVC管即可,线夹固定,还好看
主线与车间进线连接时,不需要接线箱,丁字形缠绕法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主线应选择16A铜芯五线电缆
车间进线选择10平方铜线
主线室内敷设,套PVC管即可,线夹固定,还好看
主线与车间进线连接时,不需要接线箱,丁字形缠绕法就行

谢谢,具体施工建议给我许多启发。

网友C:
总线16平方 ,0线用4平方的够了。总开关63A ~100A,不能小于60A,到每个车间的话分开关40A,进每个车间用10平方,用个电箱装26把10A的空开,预留照明开关。穿管的话主线直接可以在40A 的空开上桩过线到第二个车间,到第二车间的可以用10平方的线了。

网友D:
总线16平方分成两个车间应该是每个车间10平方,用6平方有点小了
空开还是用100A的吧(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线16平方 ,0线用4平方的够了。总开关63A ~100A,不能小于60A,到每个车间的话分开关40A,进每个车间用10平方,用个电箱装26把10A的空开,预留照明开关。穿管的话主线直接可以在40A 的空开上桩过线到第二个车间,到第二车间的可以用10平方的线了。
我现在也是考虑从第一个车间空开上桩接线到第二个车间空开上桩的。

楼主:
在计划考虑中,我还有如下疑问请教:
1.如果不选择16平方铜芯五线电缆,改用单股铜芯电缆,三相火线仍用16平方铜线,那么零线和地线线径该如何选择?
2.配电箱内二个车间空开,是选择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好,还是选择普通三相空开好?因为我们在庭院灯线路上用漏电空开,雨天经常会跳闸,太过灵敏了。
拜托赐教!

网友E:
零线要看你的负载负载多少如果只是照明,6平方就可以。地线总的用4平方。分的0.75

网友E:
分路可以按漏电,总开不用漏电,

楼主:
再请教一下,配电箱内有二个车间的进线电源空开,如果预留一个照明线路空开,那该选用多大的空开啊?
二个车间52台设备,假设安装52支40w日光灯,总功率约2kw,再加上余量,照明电流不超20a,那么选用一个25a的白色漏电空开吗?

楼主:
感谢各位老大的回帖支持,大家的建议给我很多参考和鼓励,最终方案确定后我会把结果回帖告知诸位。

网友F:
请教是用什么公式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