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9):
日光灯管 需要电子镇流器启动点亮  20W的灯光用40W的电子镇流器会有什么影响?那用20W的电子镇流器点亮40W的灯管可以吗?  以上两种都可以点亮灯管,那对灯管或电子镇流器有影响吗?    以前的电感式镇流器必须配合灯管的瓦数才能点亮,不匹配是点不亮的。    1请指教电子镇流器和灯管不匹配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前者可以,后者不行,会炸板的

网友B:
20W的灯光用40W的电子镇流器,灯管容易坏,我试过好几个了

网友C:
电子镇流器最好是配套使用。

网友D:
40W电子镇流器配20W灯管更赖用

网友D:
40W镇流器配20W灯管镇流器更赖用

网友E:
要规格做事。

楼主:
来个权威的答案

网友F:
对于40W的一拖二的镇流器,是可以配两个20W的灯管还是两个40W的?

网友G:
灯管质量次

网友H:
20W镇流器用40W的灯管  镇流器给灯管的电流相对小一些 虽然灯管可以亮 但时间长了镇流器会烧毁了 40W的镇流器用20W的灯管 镇流器给灯管的电流相对大一些 灯管使用寿命会短一些

网友I:
谁问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J:
安标准配用,既节约,有安全,效率又高!

网友K:
这个问题只要搞清楚电子镇流器的工作原理就明白了,20W、40W灯管对起辉要求的电流不一样因此镇流器上选用的原件(13007、电感线圈等)不一样。工作起来的电压都是一样的。

网友L:
最好是配套使用

网友M(2010-11-07):
20W的灯管用40W的电子镇流器,灯管容易坏;40W的灯管用20W的电子镇流器,电子镇流器容易坏,而却不能完全点亮灯管。20W的灯管用18W的电子镇流器,40W的灯管用36W的电子镇流器。

网友N:
40W镇流器代20W灯管易烧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