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德利线路板上的三针插头接法。

楼主(2010-09-10):
已经修理好,可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插座(三针)是干什么用的 该怎么接线?求解。。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面板上电位器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面板上电位器的接口;
非常感谢了。
虽然原面板上的电位器是没有的(有样子却没电位器),看该牌子的一些资料图片,有的产品确实是个电位器,你的话提醒了我,对照原来的接线是接在接扩展接口上的VCC FWD 和GND+COM 。
那请问这个电位器的参数和数值该是多少?
我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变频器 花了三个晚上 修好了该变频器。故障点是数码显示不完整,换ULN2803 输出模块断了一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