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楼主(2010-09-10):
0~300度的温度变送器接线柱高温变形是否影响到正常的使用呢?
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谢谢了
型号:JWB-P

网友A:
不会的

PT100可以做500度左右的,要是 连300度都耐不了,,那这个质量可是真不咋地

网友B:
只要产品输出一切正常,应该问题不大,无非就是传感器外壳材料差点.

我这里有温度变送器  信号隔离器  分配器  电流/电压变送器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网址是: http://www.gk-yb.com
qq:1153486049

网友C:
我们这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友D:
接线柱变形是不会影响测温的,测温主要靠感温元件来测温的。

网友E:
测温是不会影响,但是可以看出来你们用的那个质量不咋的!时间长了,还是不行的!所以选产品还是得相信品牌的力量!!!
欢迎来访:www.xm-yudian.com    QQ:1447183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