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0):
计算器的功能要求:当触摸“数值输入元件”时,弹出计算器键盘,触摸计算器键盘上的“数字输入键”时,输入的数字显示在计算器的“数值显示元件”里,触摸“加减乘除”任意之一后,可以输入另一个数,并显示在计算器的“数值显示元件”里,触摸“等于”后,才把计算结果显示在“数值输入元件”里,如触摸“NE-100”,弹出键盘,输入计算数后,按“等于”后,计算结果才显示在“NE-100”上。

   本人制作了一个,但使用时遇到以下的问题解决不了,请高手指点迷津,在这里先谢谢了。
   1。如在键盘中设置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复盖在数字键上,调用弹出键盘后,按键盘中任意一个键时,键盘就退出了。
   2。如果键盘中设置的数值输入元件为独立元件,即数字键不叠在其上时,按“数字”键就直接输入到“数值输入元件”上了,且按“CE”清除时,没有任何显示了,而正确的显示应该是“0”。 触摸“加减乘除”键还是会退出键盘,而正确应该是可以输入“第二个计算数”,按“等于”后,才退出键盘,并把计算结果显示到“数值输入元件”上

    请高手多多指教,邮箱是:jg90126@163.com

网友A:
我也在想以上问题,就是如是何来切换符号。一般的数据处理倒还不是问题。就是符号切换有点不好做。
还有算计算器这样做四则混合运算还是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