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0):
今天供应商送来两个2N-80MR的PLC以及一些模块,               不知花了我多少时间才找到了原因,  刚开始以为电子尺不配,后来以为AD模块
坏了。到最后结果是PLC有问题,原因是PLC不会跟后面所有模块通讯,但是模块的电源还是会供应,说这个供应商不是三菱代理商
,是做外贸的什么阿里巴巴的,后经检测的确是PLC有问题,我说新来PLC怎么看上去好像旧的一样,我真想通过什么指令能查出这台PLC的出厂的日期,我告诉大家不要以为新PLC不会有问题,要敢于怀疑,

网友A:
恩,不错
领教了,O(∩_∩)O谢谢

网友B:
这个问题到是十分少见,谢谢提醒。

网友C:
是你的供应商有问题,正规的代理商不会拿有问题的买给你

网友D:
供应商问题。

网友E:
呵呵;正规的三菱是不会出这种事的;

网友F:
新PLC出问题也是有的,有一段时间了。我有二台新松下FPX-30T的PLC,一台上电没有指示灯,测量无压输出,重新上电又OK。如此反复,返回供应商处,说是我们操作有问题,接线烧了。另一台同样型号,Y0输出指示灯亮,但无脉冲输出,二台同时返回去维修。总之松下就是我这边的问题。
不要说我是会用PLC,我批量机器,一天出一台同样的电路,会接线错吗?
现在的这些厂商,一般出了问题,他们都不会认账的了,都会说是你的问题。
这二台机我当然是不会买单,但他们的话语实在是让我不能接受。为什么就这肯定是我方的原因呢?

网友G:
不用日货,改用国产的。

楼主:
WUSHULIN,我也一样的感受,说得对啊

网友H:
学个经验。

网友I:
有的时候是会出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新的PLC对我们购买者来说,只能看到外壳是新的,内部看不到,也许是返修的,这样就存在一个货源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到正规的有可信度的代理商那里购买,虽然价格可能高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