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平方的铜电缆能

楼主(2010-09-10):
4 平方的铜电缆能承受单相380V功率7KW负载吗,在此谢了

网友A:
7000W/380V=18.42A这样算可以用,7000W/380*0.5=36.84A这样算够呛。

网友B:
得看什么负载,如果是电机的话可以

网友C:
可以用了

网友D:
我2平方就接过扬程8米的抽水机 实际抽3米高 呵呵没事

网友E:
7000W/380V=18.42A这样算可以用,7000W/380*0.5=36.84A这样算够呛。
二楼这个后面再*0.5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F:
7000W/380V=18.42A这样算可以用,7000W/380*0.5=36.84A这样算够呛。
二楼这个后面再*0.5是什么意思啊????
0.5是功率因数

网友G:
7kw/380v/1.732=I

网友A:
引用 网友G:
7kw/380v/1.732=I
单相不是7kw/380v/1.732=I

网友H:
4平方的铜电缆,按20A算,负载7KW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主要还是看负载的功率损耗

网友I:
一方单股同心电缆大致能承受10几个流,所以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J:
220V单项千瓦4.5A------380V单项千瓦2.5A

网友K:
如果是380V电机的话7KW长期最大电流是14A,4平方承受负载4*5.8=23.2A,足够了

网友L:
可以。1-4平方按每平方负载6A电流计算为24A。单向380 7KW电机额定电流为7*2.5=17.5A。

网友M:
请问开关到电机的负载线有多长?如果超过150米要考虑把电缆放大,如果超过150米,11KW电机也没问题。

网友M:
请问开关到电机的负载线有多长?如果超过150米要考虑把电缆放大,如果没有超过150米,11KW电机也没问题。

网友N:
很有意思的讨论。不错,7.5kW的负载,如果是视在功率,4平方线没问题,如果是有功功率,那可真的不好说了。因为功率因数是多少不知道。很难估计导线他是不是会发热。

二楼很有经验,也很严谨。^_^

网友O:
完全没有 问题
四平方的 铜线承载32A电流
10KW的负载

网友P:
220V单项千瓦4.5A------380V单项千瓦2.5A
4平方的铜线按6平方计算 6x5=30A 7x2.5=17.5A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Q:
如果不超过1000m的距离,7KW的电机用4平方的线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