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的RS232接线问题

楼主(2010-09-10):
我们的设备用的是PWS人机界面,上面是HITECH的商标,听说已经被北尔收购了。我们的设备用的PLC是FP2系列PLC,通过上面的RS232端口接到PWS人机界面的COM1端口,我们用的是3芯的屏蔽线。我们用到的脚有2,3,5。7,8短接。请问这几个脚是怎么定义的?
上图就是PWS的COM1端口的各脚的定义,根据图上的说明,5是信号地,那7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跟8短接呢?2和3是一个发送,一个接收,我手里没有其他资料,在网上又搜不到相关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设备用的是PWS人机界面,上面是HITECH的商标,听说已经被北尔收购了。我们的设备用的PLC是FP2系列PLC,通过上面的RS232端口接到PWS人机界面的COM1端口,我们用的是3芯的屏蔽线。我们用到的脚有2,3,7。4,5短接。请问这几个脚是怎么定义的?
上图就是PWS的COM1端口的各脚的定义,根据图上的说明,5是信号地,那4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跟5短接呢?2和3是一个发送,一个接收,那7是什么意思呢?我手里没有其他资料,在网上又搜不到相关内容。
1、松下的引脚 2:SD 3:RD 4:RS 5:CS 7:SG
2、4无意义。根据你的图纸,实际上不会与5短接,相反,PWS侧的接线是7-8短接。
您的贴图出现了错误,您不应该贴出9PIN的引脚定义,而应该贴出25PIN的引脚定义,那才是4-5短接的。25针的引脚7作用与9针的引脚5作用相同。网上的资料很多,海泰克的爸爸网站还开在那里,你尽可以去找台湾泉毅。

网友B:
要如楼上大侠的说法.松下4,5相当于图上的7,8,常短接简化作握手信号.所以只用2,3,7,发,收,地三根线.
一般的232接口,2是接收,3是发送,5是信号地,4,6短接简化,7,8短接.

网友C:
rts和cts是硬件的握手应答,实际上就是用了rs232的收发和地。

楼主:
只有一个9针RS232端口的PWS系列人机界面的型号是PWS5610T-S。9针和25针都有的PWS系列人机界面有PWS6A00T-P。我们厂一般就用这两个型号的人机界面。

网友D:
呵呵;一般常用的PLC都可以买屏时把电缆配上;
不过像松下FP2一般还真的没有配;

楼主:
那两个短接的RTS和 CTS,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硬件的握手应答?
通讯方面的术语,我不太懂啊。
这是松下FP2系列PLC的RS232端口的引脚定义:请问4脚和5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楼上说的硬件的握手应答?
下面是PWS系列人机界面与PC机之间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