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单键开关控制

楼主(2010-09-10):
各位前辈好
     我是一名初学者,现有一问题困扰多时,特请求帮助,不胜感激!!!!
     再PLC中,X0输入端 ,Y0输出,当X0第一次动作时,Y0输出;当X0第二次动作时,Y0停止输出。
诚心感谢各位前辈给予帮助,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三菱的用ALT交替输出指令最简单,用计数器,移位指令,等等都可以。

网友B:
这个论坛说过几次了
三菱的ALT最好理解,在实际用这指令时最好加上上升沿,用ALTP做,可以用PLC或是仿真软件试下

网友C:
三菱的ALT最好理解

网友D:
讨论好多次了,这个用基本指令可以编出;

楼主:
前辈  我用的是信捷的PLC,那里面没有交替输出啊
我最初用的是计数器作出来的,可是后来发现   用计数器做的有时动作不太对   不知道为什么!
---Y0----X0----------------------------------------------------------(YO)
----XO---------------------------------------------------(CO   K2)
----C0--------------------------------------------------(RST  Y0)

请前辈们纠正错误   不胜感激   !!!!!!

网友E:
搜一搜吧,论坛确实有不少的帖子:部分以“单按钮起停”(或单按钮启停)为名。
然后改成信捷PLC程序就是。

网友E:
7楼给出的程序,是偶尔不对,还是一直不对?可给出梯形图或指令表程序。
   你的要求是不是:第一次接通X0,Y0接通,X0断开后,Y0仍然接通。第二次接通X0,Y0断开。

网友F:
利用扫描时间的顺序
----X0------M0------(M1)
-----X0--------|/|M1-----(Y1)
           |            |
            |            ----((M0)
            |
-----Y1---

楼主:
你好
     这个程序是在计数器清零的前提下,偶尔有动作错误,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当时我认为是在X0动作的时候Y0会即时有输出,所以我把程序的常闭点换了,可是效果还是不理想!!

网友G:
解决方法
你可以通过计数器的方法来实现啊,X0点动的次数为基数的时候就Y0=1,X0点动的次数为偶数的时候就Y0=0。
其他用ALT的指令,以及移位和利用扫描周期的方法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H:
找我,我告诉你gf2003129@126.com联系我。免费教!

网友E:
12楼是对我的回复。
   我没有完全看清楼主7楼的程序,手中没有信捷的编程软件,我用台达的模仿一下,是不是如下附图所示:
   (如果我的理解是错的,请指出)
   附图1中,X0接通后,则Y0会断续接通,不符要求;若将第1行Y0常闭点改为常开点,则Y0不能吸合;若去掉Y0触点,仍是X0接通才Y0接通,X0断开则Y0断开。
   如果是附图2的情况,则C0不能复位,也就是X0接通两次后,需断开PLC电源、再接通,或者停止PLC运行后、再运行,才能重复操作。
   所以,我说你给出的程序,是不是与所试验的程序不一样,或者是我把你的程序理解错了。

网友I:
LD空格ALT空格Y0

楼主:
你好;
     是你理解错了,在附图2中,当Y0复位的同时C0也要复位的。其他的就和你的附图2一样了

网友E:
回18楼: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