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0):
想在这问问大家:我在使用一台新的变频器时,按照步骤先进行复位,然后进行快速调试,请问快速调试后如何起动电动机?我用的是AOP来调试,按电动机的启动键发现变频器与电动机连接的输出电压为零,不知道是何原因,小弟刚学习变频器的知识,不懂还请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看说明书呀,光按启动键不行,还有设定转速的给定值。操作上升下降键

网友B:
先说一下你用的变频牌子,,,

网友C:
运行指示灯亮了吗??

如果运行指示灯没亮说明你的变频器根本没运行;;

如果运行指示灯亮了,还没有输出电压说明你的频率给定没有。

楼主:
首先,变频器是西门子440变频器,其次,当进行快速调试之前,进行了工厂复位,然后按照步骤进行快速调试,快速调试进行到最后一步,p1910=1,p3900=3,出现A0541报警,看说明书是马上启动变频器,这个马上启动变频器是如何理解的?是直接按AOP上面的绿色启动键吗?

网友D:
主频率给定,指令来源给定。

楼主:
能说的再清楚点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E:
是不是接线有误啊,早检查一下】

网友F:
没用过西门子的,AB,SEW,MITSUBUSHI,施耐德倒是用过不少,一般都会有几个强制预设定的参数吧.电机额定电压,电流,调速时间等.然后如果电机和变频器不匹配的话,可能需要整定

网友G(2010-10-17):
1、运行命令给定通道
2、运行频率设置
3、如果是从面板操作且启动频率为0的话,按上下键调整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