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0):
我们维护的数控磨床一台伺服电机的温度太高,用HMI界面观察电机负载,静止时为30%左右,在运动时为5%,奇怪了,为何在静止时比在运行中的负载还要大呢?

网友A(2010-10-13):
伺服电机没装好,看看电机在静止状态 是否有震动

网友B:
关掉24V电源 负载就卸掉了

网友C(2011-08-31):
可能滑台塞铁调的太紧

网友D:
编码器零位 相对 电机零位 走位,和电机零位没配合好,用软件调零或拆下机械调零

网友E:
没接触过  不知道说的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