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0):
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型号是2HB3525M,步进电机是57BYGH218-10 1.8度 2A的,我目前的接线是Q0.1接PUL,Q0.2接DIR,Q0.3接ENA,步进驱动器的公共口接电源负极,在程序中设置Q0.1输出周期为40ms的脉冲,当PLC运行时先将ENA置1,1ms后将DIR置1,再1ms后输出脉冲。我测量过了,PLC输出正常,但电机没有反应.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PLC输出的为24V的脉冲,一般步进驱动器接受的为5V的信号,看你的驱动器是什么样的?

楼主:
这个型号的驱动器是共阴接法的,我在从PLC Q0.1/Q0.2/Q0.3到驱动器都连了限流电阻,实际加到驱动器的电压就5V多点。驱动器的公共口接的是电源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