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楼主(2010-09-10):
有两台都报“DC UNDERVOLT(3220)”这个故障,根据说明,判定是整流桥组内部损坏,那照成这损坏一般是什么原因,是变频器过载引起的,还是其他引起的!

网友A:
直流欠压首先要查明输入电源 的质量,如果输入电源没问题,可以测量下整流桥,整流桥没有问题的话要看看输入控制板、启动电阻等输入有关的器件,我们这边用的多少ACS800,很少出现直流欠压,过压到是常见,呵呵

楼主:
谢谢分析
谢谢你的认真分析,我们用的也是ACS800的变频器,我们的电源估计有一点波动,但变频器不是自带电抗器的嘛?

网友B:
你们这两台变频器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这有辆100吨行车,大车用的就是ABB变频器,有次就报"DC UNDERVOLT"故障代码3220,后查找发现变频器制动电阻线有接地现象,处理后故障消除.

楼主:
谢谢经验分享
下次再出现这种现象,我就查查看,
我们拖动的设备是热喂料挤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