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荷如何计算?

楼主(2010-09-10):
我司有二台315KVA变压器,由于负荷分配不均经常出现一台变压器超负荷报警情况,想把负荷重新分配一下,其中一台比另一台超过上百安,我司设备主要是注塑机,负载电流不段变化,不知道选择那些机台才能达到负荷均衡的目的,我想用测机器电流(峰值)加起来60-70A左右几台机,这方法对吗,请各位师傅指教,谢!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条件不允许就不好办了。你的方法可行。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是输入并联还是输出啊.请教一下

网友D:
正好我的工地也有这个情况,我是这样解决的,把你的主配电箱分成2部分中间用一个大空气开关连接,2部分的用电量你算了合理分配,这2个配电箱分别接到2台变压器,假如你认为一台变压器不能满足用电需求,就把中间连接的空气开关分离,分别合上2台变压器的闸刀,这样2台变压器就可以同时工作,互不影响,假如你认为一台变压器可以满足负荷需要,关闭一台变压器的闸刀,合上中间的空气开关,这样一台变压器就可以给所有用电设备供电了。353900561@qq.com

网友E:
首先你要确定二台变压器是同一条高压线供电的才可以并联运行。不然是绝对不能并联运行的。
如果高压侧同电源的话最方便的是低压侧二母线用断路器进行段。
如果高压侧不是同电源,也可以将几路负荷接于双投刀闸,双投刀闸电源引自二台变压器,可以自由切换至任何一台变压器。

网友E:
双投开关接线

网友F:
要看变压器的很多参数应一致如变压器阻抗还要看两台变压器负载率之后才能考虑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