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0):
 我们单位的锅炉房有一个电机烧了,听说是380V交流接触器单了一相引起电机烧的(铜触片有一对触头接触不好)。于是在换电机后,我们还去换一个新的380交流接触器,在换之前看了这个新接触器壳上,以及说明书上,没看到标有线圈电压是多少。但想来它标有380V交流接触器,线圈电压就应当是380V,于是换上。送电时却只是打火吸不上,最终还是把那个旧的接触器触头锉平夹拢安上后没事了。

 想请教众位,380接触器的线圈电压还有220V的吗?标识在那里呀?

网友A:
线包就写有啊

网友B:
一般都在线圈的接线端A1  A2上有标识的

网友C:
^_^说的是线圈电压是380还是220的

网友D:
3楼说的对

网友E:
有220电压的,就在A1,A2,或x1,X2处

网友F:
380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有220V的。
线圈电压220V的接380V电源不存在吸不上啊,不过时间不长。

网友G:
2楼、3楼已经回答了。
机床上的交流接触器,还有其他电压等级的,例如127V。

网友H:
你那个380指的是主触点的电压等级,而不是线圈的电压啊!线圈电压看里面有标志的!

网友I:
接触器线圈电压有很多,在够买的时候就要看清楚,接触器的线圈电压,DC24V、AC24V、36V、110V 220V 380V 还有直流的。

网友J:
同意10楼的,在使用时,得弄清楚接触器线包电压等级,触头承受电流及安装尺寸做到多了解,心中有数,不要盲目更换接触器。否则麻烦事不少。

网友K:
换接触器的时候首先要看它的触点容量和线圈电压,线圈电压是多少在线圈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L:
在A1和A2之间就能看到标的线圈的电压的

网友M:
有可能是线圈电压不对,如果是同型号同厂家的接触器可以换一下线圈

网友N:
交流接触器线圈的电压等级常用的有:36v、110v、127v、220v、380v,一般会在线圈上标明的,一定要按照电路的电压使用。

网友O:
把旧的线圈换到新接触器上就行了

网友O:
可能控制电压比新接触器线圈电压低所以吸不上

网友P:
线圈电压等级都还没搞清楚,要加油哦

网友Q:
线圈电压在A1,A2之间,再看接触器的主触点容量,还有看接触器吸合时,测线圈电压是否合适,在接触器下口应接热继电器!这样就不会烧电机了!

网友R:
换了380V的吸不上,你有测量过工作电压没?象你这样说是控制电压220V的,用380V的线圈当然是打火吸不上了。还有你那电机是几个KW 用的接触器是最大多少A的。用锉刀锉的话你那电机烧的几率高的很。

网友S:
接触器的线包电压等级很多种呢,一定要看清楚了再通电。先量一下原来的接触器线包供电电压是多少,然后,更新的时候,选择相同电压等级的就OK了。

网友T:
正常都 有标明

网友U:
还有一个理由,线路远启动压降大。

网友V:
新购的接触器包装盒上有,如果没有包装盒,就要看线包的外皮上的标识了。

有些接触器在接线端子处的塑料标牌上也能看到线圈电压。

网友W:
晕,这个也问,肯定有啊,你看接线端子那个地方一般都有

网友X:
2945718电气群 给电气人一个讨论的空间
2945718电气群  给电气人一个讨论的空间

网友Q(2010-10-12):
看你的新接触器线圈是多大电压的,就给线圈接多大电压的!吸不上,肯定是电压小于线圈电压了!很简单嘛!

网友Y:
同意九楼的。接触器的主触头是380的,不代表其控制电压是380的,有很多!

网友Z:
有380。220。127。36。24

网友AA:
最上面写着了

网友AB:
楼主是人才
高啊 这个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