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按下停止按钮触控开关才会断开?

楼主(2010-09-11):
从图中可见,停止按钮常合,启动按钮常开,当按下启动按钮的时候触点接合启动触控开关,但是松开手的时候触点又分开了,按理触控开关也跟着断开才对啊,为什么要按下停止按钮触控开关才会断开了。不懂????????
哪位高手前辈教教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没有自锁啊

网友B:
当按下启动按钮时,接触器线圈通电将接触器主触头吸合通电,主触头吸合的同时也将相连的常开辅助触头带动吸合将相连的常闭辅助触头合开。 因为将常开辅助触头与启动按钮并联了,所以在松开启动按钮时电流虽然没有再从启动按钮通过,但是它从常开辅助触头通过仍然形成回路,要断电就要按停止按钮。

网友C:
楼上说的对,简单的说就是接触器吸合后自身的常开点闭合把常开按钮短接了。

网友D:
接触器有一个常开触点与起动按钮触点并接的话,就自锁了。
参见3楼。

网友E:
其实这就是简单的一个自锁电路

网友F:
自锁了啊

网友G:
楼主刚接触电力拖动。。。。慢慢学习。。。

网友H:
这是最基本的启、保、停电路,在松开启动按钮后电流通过常开辅助触点-停止按钮常闭回到了断路器形成回路。

楼主:
感谢感谢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教,
特备鸣谢2楼解析的这么详细

网友I:
这是最基本的启、保、停电路.

网友J:
没有自锁

网友K:
最好自己实践一下才能知道其原理 。

网友L:
三楼的:“当按下启动按钮时,接触器线圈通电将接触器主触头吸合通电,主触头吸合的同时也将相连的常开辅助触头带动吸合将相连的常闭辅助触头合开。 因为将常开辅助触头与启动按钮并联了,所以在松开启动按钮时电流虽然没有再从启动按钮通过,但是它从常开辅助触头通过仍然形成回路,要断电就要按停止按钮。”是正确的。

网友M:
基本的控制电路,如果不按下停止按钮,那要想停下,只有断开电源。

网友K:
还有一种方法,跳闸

网友N:
这是最简单的控制线路,只是没有标清楚线圈的节点!

网友O:
楼主,你的图是什么软件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的图是什么软件弄的?
网上找的

网友P:
常开触点与起动按钮触点并接liao

网友Q:
参照三楼的

网友R:
自锁,,仔细看看。

网友S:
起 包 停 电路
最简单的继电器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