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1):
请教一下各位,现在厂里拉回来一批旧的调速电机,要求我们装到机器上。我们的机器是要三台和四台同步的,同开同停同样加减速。本人很少接触到调速电机,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能做的完全同步,不好办啊,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B:
同步性不好,低速时刚性差

网友C:
把所有的调速器上的电位器都统一改用一个电位器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简单的做法是用同步控制器,信号接到原来的电位器的中点和零位(电位器拆啦)

网友F: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你可以将调速器内的单向可控硅,续流二极管更换掉,用25A600V的,安装在外面,几台电机电磁线圈都从这里取电压,这样做最简单,你可以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你可以将调速器内的单向可控硅,续流二极管更换掉,用25A600V的,安装在外面,几台电机电磁线圈都从这里取电压,这样做最简单,你可以试试

网友H:
这要看你要求同步的精度是多少,前提条件是:1不是运行在低速。(低速稳定性不好),2负载不是重负载。,总的来说同步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需要每台单独调整好。随时间的延长,同步精度越来越差。

网友I:
基本是不可能同步的了。 现在有卖摸拟量输入的调速器,用好运种试试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楼主:
我觉得七楼办法可行,比较灵活,能够单调整。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要看你要求同步的精度是多少,前提条件是:1不是运行在低速。(低速稳定性不好),2负载不是重负载。,总的来说同步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需要每台单独调整好。随时间的延长,同步精度越来越差。
精度要求不是很严格,相差一点没什么关系。只是经常会低速运行,负荷也不轻。

网友J:
应该是说八楼的吧?

网友J:
我公司有用十几台电磁调速器,但都是单独控制。从没见过,更没想过多台电磁调速器同步控制的问题。学习了。谢谢。

网友K:
一般而言 , 多台電磁調速電機的同步大多是用在極長的流水線輸送帶:
例如 家具, 家電, 噴漆塗裝,... 生產線.
正式名稱為 "鏈條式輸送帶" 或 "懸掛式輸送帶".
洋名 "Chain conveyor" or "Trolley conveyor"
有多種控制方法, 但基本上可以分成兩類:
1. 一主一從 (每個電機只管跟隨前一個電機  適合台數較少之案例)
2. 一主多從 (每個電機都追隨同一主速命令  適合台數較多之案例)
一主一從式之硬體配備:
1. 每一個電機輸出軸端應安裝一顆絕對角度檢知器
2. 兩個電機之間配置一組偏差調整控制器
一主多從式之硬體配備:

网友L:
基本不可能同步,要求不严可以凑合着用~

网友M:
如果要求这几台电机同步,可单独设立一个控制系统,用单片机编制一个软件。

网友N:
这个问题基本上很难...

网友K:
懸掛式輸送帶 之 多驅動同步控制

各位都太過慮了‧
其實依今日的科技水準,懸掛式輸送帶(如圖1,2)的多驅動同步控制已經變得很容易‧
可以想像,多台馬達在不同位置同時驅動一條輸送帶;控制必需維持絕對同步,否則會扯斷鏈條‧
(圖片來源 溫岭智博自動化)

因為需求量很大,因此有標準的同步控制器(如圖3)問世,而且價格也很便宜‧
只要將圖中之角度感知器(紅色)裝在各軸減速機之輸出端,信號連接至同步控制器;則同步控制器即輸出偏差信號,直接控制追隨電機之轉速‧
]
(圖片來源 台灣正頻企業自動化)

當流水生產線越來越長,為了分散鏈條張力,導致驅動軸數也越來越多;
故配線將很複雜‧因此新的設計也採用 CANopen Field Bus總線,簡化配線‧

*補充說明控制器之基本工作原理如下:
1. 首先設定主軸與從軸之速度各為  Speed_M & Speed_S(=Speed_M)
2. 運轉後 每 1ms 之周期由控制器隨時量得主驅動軸與從軸之輸出角度各為 Theta_M & Theta_S
3. 控制器隨時修正從軸之速度為 Speed_S  =  Speed_M + Gain*(Theta_M - Theta_S)
4. 此外 控制器也透過通信(Modbus & CANopen)與PLC連線,隨時回報速度與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