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问题

楼主(2010-09-11):
输出点要四个,分别控制继电器,实现每隔几分钟给电。输入点要一个,实现开关作用。用什么样的plc合适?

(注:继电器驱动的是380v电机)

或是如果用单片机控制的话?是否也可以用来驱动继电器呢?

网友A:
1入4出,这样的PLC用最小的就可以了,可以考虑用可编程继电器,和PLC差不多的。

网友B:
时间可调吗   时间固定的话就用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入4出,这样的PLC用最小的就可以了,可以考虑用可编程继电器,和PLC差不多的。
可编程继电器什么价位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可调吗   时间固定的话就用单片机
时间可调的,分别为3分3分7分3分。但是单片机驱动继电器可以吗?电路怎么样的?

网友C:
Siemens的LOGO最好,简单实用

网友D:
用最简单的PLC都可以的。用单片机驱动也可以,不过不相比较而言还是PLC简单。但是如果是做批量产品的话,还是用单片机比较合算,否则还是用PLC吧。

楼主:
相比而言,单片机性价比要高的多了,看着plc的价格,还是很尴尬啊

网友E:
LOGO!可以的,基本的模块就可以,还可以手动调参数,价格也不算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