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断路器

楼主(2010-09-11):
供应商来了两种断路器,额定电流都是一样,就是台安C型的脱扣特性是5-10In,而D型脱扣特性的是10-20Inh瞬时脱扣。
各位师傅帮我解释下脱扣特性,谢谢

网友A:
C型常规配电用,如家里电箱总开关就是C型。D型是配启动电流大的电器,如电动机,有的电动机带负载启动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10倍以上,如用C型电机启动时因电流大于10倍,C型的断路器就跳闸了。

网友B:
如2楼所说,C型常用于照明负载,给电动机配电用D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