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0-09-11):
各位大侠 请问交流线圈通入直流电或者直流线圈通入交流电会发生什么情况啊 有亲身试验过的吗 谢谢啦

网友A:
没有有亲身试验过
不过想一想就知道了,同等电压的情况下 交流线圈通入直流电,烧毁;直流线圈通入交流电,不吸合或颤动。

网友B:
自己到百度上去搜一下吧,那里会告诉你很详细的东西。

楼主:
百度上说得不一致 有的说这两种情况都烧毁 总之 谢谢两位的回答

网友C:
以前好像看过类似的帖子;可参见2楼的回复。
条件中,隐含了电压等级相同吗?

楼主:
恩 相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