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1):
本文转引自 飞凌嵌入式FL2440技术交流版 www.witech.com.cn
感谢作者:jsacer2008的无私奉献:D

首先申明本人学习ARM不过数月,根基尚浅。以下分析如有谬误,还请大家之争。本着探讨和共同进步的目的,我把我花了几个星期看完的

bootloader并做得分析贴出。首先,bootloader中最重要的就是2440init.s引导代码,现将其贴出,整个文档太大,附件中没法上传,需要的

朋友可以去FL群空间里下载
;=========================================
; NAME: 2440INIT.S
; DESC: C start up codes
;       Configure memory, ISR ,stacks
;        Initialize C-variables
; HISTORY:
; 2002.02.25:kwtark: ver 0.0
; 2002.03.20:purnnamu: Add some functions for testing STOP,Sleep mode
; 2003.03.14onGo: Modified for 2440.
;2010.09.02:jinzhenjun analysed
;=========================================

       GET option.inc
       GET memcfg.inc
       GET 2440addr.inc

BIT_SELFREFRESH EQU        (1<<22)

re-defined constants

                                                     ;系统的工作模式设定,宏定义
;对应的是各工作模式在CPSR中的位
;                                                        7                6                5                4

3                2                1                0
;                                                        I         F         T         M4        M3        M2        M1

M0
;USERMODE            0                0                0                1                0                0                0

             0
;FIQMODE             0                0                0                1                0                0                0

             1
;IRQMODE             0                0                0                1                0                0                1

             0
;SVCMODE             0                0                0                1                0                0                1

             1
;ABORTMODE           0                0                0                1                0                1                1

             1
;UNDEFMODE           0                0                0                1                1                0                1

             1
;MODEMASK            0                0                0                1                1                1                1

             1
;NOINT                                1                1                0                0                0                0

             0                0

USERMODE    EQU         0x10
FIQMODE     EQU         0x11
IRQMODE     EQU         0x12
SVCMODE     EQU         0x13
ABORTMODE   EQU         0x17
UNDEFMODE   EQU         0x1b
MODEMASK    EQU         0x1f
NOINT       EQU         0xc0

;The location of stacks

                                                         ;各种工作模式的堆栈首地址定义
;_STACK_BASEADDRESS        EQU        0x33ff8000

                           ;在内存中的堆栈表首地址

User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3800)        ;0x33ff4800 ~
SVC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800)        ;0x33ff5800 ~
Undef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400)        ;0x33ff5c00 ~
Abort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000)        ;0x33ff6000 ~
IRQ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1000)        ;0x33ff7000 ~
FIQ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0)        ;0x33ff8000 ~

;=============================================================================================;

;        arm处理器有两种工作状态 1.arm:32位 这种工作状态下执行字对准的arm指令 2.Thumb:16位这种工作状        ;
;        态执行半字对准的Thumb指令因为处理器分为16位 32位两种工作状态 程序的编译器也是分16位和32两种        ;
;        编译方式 所以下面的程序用于根据处理器工作状态确定编译器编译方式code16伪指令指示汇编编译器后        ;
;        面的指令为16位的thumb指令code32伪指令指示汇编编译器后面的指令为32位的arm指令这段是为了统一        ;
;        目前的处理器工作状态和软件编译方式(16位编译环境使用tasm.exe编译)

                                                           ;

;=============================================================================================;

;Check if tasm.exe(armasm -16 ...@ADS 1.0) is used.
       GBLL    THUMBCODE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 {CONFIG} = 16

                                                                                 ;if config==16 这里表示你的目前处于领先地16

位编译方式
THUMBCODE SETL  {TRUE}

                                                        ;设置THUMBCODE 为 true表示告诉系统当前想用thumb,但实际启动时不行,

只能启动后再跳
           CODE32

                                                                                            ;启动时强制使用32位编译模式
               |

                                                                                                    ;

[ | ]表示if else endif
THUMBCODE SETL  {FALSE}

                                                         ;如果系统要求是ARM指令,则直接设置THUMBCODE 为 false 说明当前的是32

位编译模式
   ]

               MACRO

                                                                                                    ;宏定义
       MOV_PC_LR

                                                                                                   ;程序跳转,当CODE16时编译

器切换成Tumb模式
               [ THUMBCODE
           bx lr
               |
           mov        pc,lr
               ]
       MEND

               MACRO

       MOVEQ_PC_LR

                                                                                             ;条件相等则程序跳转,当CODE16时

编译器切换成Tumb模式
               [ THUMBCODE
       bxeq lr

                                                                                 ;相等Z=1,则跳转
               |
           moveq pc,lr
               ]
       MEND

;===============================================================================================;

楼主:
;        注意下面这段程序是个宏定义 很多人对这段程序不理解 我再次强调这是一个宏定义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下        ;
;        面包含的HandlerXXX HANDLER HandleXXX将都被下面这段程序展开这段程序用于把中断服务程序的首地址         ;
;        装载到pc中,有人称之为“加载程序”。本初始化程序定义了一个数据区(在文件最后),34个字空间,存         ;
;        放相应中断服务程序的首地址。每个字空间都有一个标号,以Handle***命名。在向量中断模式下使用“加         ;
;        载程序”来执行中断服务程序。这里就必须讲一下向量中断模式和非向量中断模式的概念向量中断模式是当        ;
;        cpu读取位于0x18处的IRQ中断指令的时候,系统自动读取对应于该中断源确定地址上的;指令取代0x18处的        ;
;        指令,通过跳转指令系统就直接跳转到对应地址函数中 节省了中断处理时间提高了中断处理速度标 例如         ;
;        ADC中断的向量地址为0xC0,则在0xC0处放如下代码:ldr PC,=HandlerADC 当ADC中断产生的时候系统会自         ;
;        动跳转到HandlerADC函数中非向量中断模式处理方式是一种传统的中断处理方法,当系统产生中断的时候         ;
;        系统将interrupt pending寄存器中对应标志位置位 然后跳转到位于0x18处的统一中断函数中 该函数通过        ;
;        读取interrupt pending寄存器中对应标志位 来判断中断源 并根据优先级关系再跳到对应中断源的处理代        ;
;        码中

                                                                                                    ;
;===============================================================================================;

               MACRO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HandlerLabel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stmfd        sp!,{r0}        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es 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 address)
       ldr     r0,=$HandleLabel;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
       ldr     r0,[r0]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
       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
       ldmfd   sp!,{r0,pc}     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jump to ISR)
       MEND

;从ADS的段设置中导入字符常量

       IMPORT  |Image$$RO$$Base|        ; Base of ROM code
       IMPORT  |Image$$RO$$Limit|  ; End of ROM code (=start of ROM data)
       IMPORT  |Image$$RW$$Base|   ; Base of RAM to initialise
       IMPORT  |Image$$ZI$$Base|   ; Base and limit of area
       IMPORT  |Image$$ZI$$Limit|  ; to zero initialise

;从后续的C语言中导入函数地址
       IMPORT        MMU_SetAsyncBusMode
       IMPORT        MMU_SetFastBusMode

       IMPORT  Main    ; The main entry of mon program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EXPORT        __ENTRY
__ENTRY
;========
;复位
;========
ResetEntry
       ;1)The code, which converts to Big-endian, should be in little endian code.
       ;2)The following little endian code will be compiled in Big-Endian mode.
       ;  The code byte order should be changed as the memory bus width.
       ;3)The pseudo instruction,DCD can t be used here because the linker generates error.
       ASSERT        EF:ENDIAN_CHANGE

       ;条件编译,在编译成机器码前就设定好,判断ENDIAN_CHANGE是否已定义,在Option.inc中GBLL ENDIAN_CHANGE
       [ ENDIAN_CHANGE

                                        ;如果已经定义了ENDIAN_CHANGE,则判断,Option.inc中赋值ENDIAN_CHANGE        SETL

{FALSE}
           ASSERT  EF:ENTRY_BUS_WIDTH                                                                        ;判断

ENTRY_BUS_WIDTH是否已定义
           [ ENTRY_BUS_WIDTH=32

         ;Option.inc中赋值ENTRY_BUS_WIDTH        SETA        16
               b        ChangeBigEndian            ;DCD 0xea000007
           ]

           [ ENTRY_BUS_WIDTH=16
               andeq        r14,r7,r0,lsl #20   ;DCD 0x0007ea00
           ]

           [ ENTRY_BUS_WIDTH=8
               streq        r0,[r0,-r10,ror #1] ;DCD 0x070000ea
           ]
       |
           b        ResetHandler
   ]

                                                                      ;此段代码没有可读性,待有时间查阅相关资料,芯片手册貌

似没有记录

;===============================================================================================;

; 异常中断矢量表(每个表项占4个字节)首地址在Option.inc中定义 _ISR_STARTADDRESS        EQU 0x33ffff00  ;
; 下面是中断向量表 一旦系统运行时中断发生 即使移植了操作系统 如linux 处理器已经把控制权交给了操 ;
; 作系统一旦发生中断 处理器还是会跳转到从0x0开始从中断向量表中某个中断表项(依据中断类型)开始  ;
; 执行具体中断向量布局请参考s3c44b0 spec 例如 adc中断向量为0x000000c0下面对应表中第49项位置向量 ;
; 地址0x0+4*(49-1)=0x000000c0

                                                ;

;===============================================================================================;

       b        HandlerUndef        ;handler for Undefined mode
       b        HandlerSWI        ;handler for SWI interrupt
       b        HandlerPabort        ;handler for PAbort
       b        HandlerDabort        ;handler for DAbort
       b        .                ;reserved
       b        HandlerIRQ        ;handler for IRQ interrupt
       b        HandlerFIQ        ;handler for FIQ interrupt

;@0x20
       b        EnterPWDN        ; Must be @0x20.

                                                   ;这个可不是中断哦,个人认为这一代码在机器正常运转的时候不会执行,放在这儿

应该是

                                                                                                    ;当

程序异常走到这儿的时候,可以执行类似睡眠这类处理,属异常操作。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

可以避免下面过程的执行

ChangeBigEndian

                                                                                ;该段代码生涩难懂,属机器码。不加深入研究,

同时该段代码根本就没有被执行过
;@0x24

                                                                                                    ;主要用途:改变大小端

存储的方式,而这种改变又与总线宽度有关
       [ ENTRY_BUS_WIDTH=32
           DCD        0xee110f10        ;0xee110f10 =>  p15,0,r0,c1,c0,0
           DCD        0xe3800080        ;0xe3800080 => orr r0,r0,#0x80;  //Big-endian
           DCD        0xee010f10        ;0xee010f10 => mcr p15,0,r0,c1,c0,0
       ]
       [ ENTRY_BUS_WIDTH=16
           DCD 0x0f10ee11
           DCD 0x0080e380
           DCD 0x0f10ee01
       ]
       [ ENTRY_BUS_WIDTH=8
           DCD 0x100f11ee
           DCD 0x800080e3
           DCD 0x100f01ee
   ]
       DCD 0xffffffff  ;swinv 0xffffff is similar with NOP and run well in both endian mode.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b ResetHandler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
HandlerUndef    HANDLER HandleUndef
HandlerSWI      HANDLER HandleSWI
HandlerDabort   HANDLER HandleDabort
HandlerPabort   HANDLER HandlePabort

IsrIRQ

                                                                                                    ;下面有中断向量表跳转

的具体分析
       sub        sp,sp,#4       ;reserved for PC
       stmfd        sp!,{r8-r9}

       ldr        r9,=INTOFFSET
       ldr        r9,[r9]
       ldr        r8,=HandleEINT0
       add        r8,r8,r9,lsl #2
       ldr        r8,[r8]
       str        r8,[sp,#8]
       ldmfd        sp!,{r8-r9,pc}

       LTORG

;=======

楼主:
; ENTRY
;=======
ResetHandler

                                                                                     ;开机或者
ldr        r0,=WTCON       ;watch dog disable

      ;关看门狗
       ldr        r1,=0x0
       str        r1,[r0]

       ldr        r0,=INTMSK

                                                                                      ;禁全部中断
       ldr        r1,=0xffffffff  ;all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ldr        r0,=INTSUBMSK

                                                                                 ;禁全部子中断
       ldr        r1,=0x7fff                ;all sub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led显示
       [ {FALSE}

                                                                                                  ;因为FALSE值,所以这段代码

无效
       ; rGPFDAT = (rGPFDAT & ~(0xf<<4)) | ((~data & 0xf)<<4);
       ; Led_Display
       ldr        r0,=GPFCON
       ldr        r1,=0x5500
       str        r1,[r0]
       ldr        r0,=GPFDAT
       ldr        r1,=0x10
       str        r1,[r0]
       ]

       ;To reduce PLL lock time, adjust the LOCKTIME register.
       ldr        r0,=LOCKTIME

                                                                                ;设置时钟稳定等待的时间
       ldr        r1,=0xffffff
       str        r1,[r0]

   [ PLL_ON_START

                                                                   ;配置时钟分频寄存器,确定系统各总线时钟的分频系数
       ; Added for confirm clock divide. for 2440.
       ; Setting value Fclk:Hclkclk
       ldr        r0,=CLKDIVN
       ldr        r1,=CLKDIV_VAL                ; 0=1:1:1, 1=1:1:2, 2=1:2:2, 3=1:2:4, 4=1:4:4, 5=1:4:8, 6=1:3:3, 7=1:3:6.
       str        r1,[r0]

;===============================================================================================;

; MCR 指令用于将ARM 处理器寄存器中的数据传送到协处理器寄存器中,若协处理器不能成功完成操作,则产 ;
; 生未定义指令异常。其中协处理器操作码1 和协处理器操作码2 为协处理器将要执行的操作,源寄存器为  ;
; ARM 处理器的寄存器,目的寄存器1 和目的寄存器2 均为协处理器的寄存器。

                                               ;

;===============================================================================================;
       [ CLKDIV_VAL>1                 ; means Fclk:Hclk is not 1:1.
       mrc p15,0,r0,c1,c0,0

                                                             ;读MMU控制命令
       orr r0,r0,#0xc0000000;R1_nF:OR:R1_iA

             ;功能如下:31位(iA bit)Function:Asynchronous clock select (选择异步时钟)30位(nF bit)Function: notFastBus

select
       mcr p15,0,r0,c1,c0,0
       |
       mrc p15,0,r0,c1,c0,0
       bic r0,r0,#0xc0000000;R1_iA:OR:R1_nF
       mcr p15,0,r0,c1,c0,0
       ]

       ;Configure UPLL

                                                                                ;配置USB时钟锁相环
       ldr        r0,=UPLLCON
       ldr        r1,=((U_MDIV<<12)+(U_PDIV<<4)+U_SDIV)
       str        r1,[r0]
       nop        ; Caution: After UPLL setting, at least 7-clocks delay must be inserted for setting hardware be completed.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Configure MPLL
       ldr        r0,=MPLLCON

                                                                                       ;配置系统时钟锁相环
       ldr        r1,=((M_MDIV<<12)+(M_PDIV<<4)+M_SDIV)  ;Fin=16.9344MHz
       str        r1,[r0]
   ]

       ;Check if the boot is caused by the wake-up from SLEEP mode.
       ldr        r1,=GSTATUS2

                                                                                ;判断系统是否是被唤醒的,是的话转入唤醒中断

函数
       ldr        r0,[r1]
       tst        r0,#0x2
       ;In case of the wake-up from SLEEP mode, go to SLEEP_WAKEUP handler.
       bne        WAKEUP_SLEEP

;        EXPORT StartPointAfterSleepWakeUp
;StartPointAfterSleepWakeUp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ldr        r0,=SMRDATA
       adrl        r0, SMRDATA

                                                                                ;配置SDRAM各组控制寄存器,配置信息在SMRDATA

数据区中
       ldr        r1,=BWSCON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End address of SMRDATA

0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0

       ;delay
       mov        r0, #&1000

                                                                                      ;等待SDRAM稳定运行
1
       subs        r0, r0, #1
       bne        %B1
       ;===

;;;;;;;;;;;;;;;;;;;;;;;;;;;;;;;;;;;;;;;;;;;;;;;;;;;;;;;;;;;;;;;;;;;;;;;;;;;;;;;;;;;;;;;;;;;;;;;;;
;;;;;;;;;;;;;       When EINT0 is pressed,  Clear SDRAM
;;;;;;;;;;;;;;;;;;;;;;;;;;;;;;;;;;;;;;;;;;;;;;;;;;;;;;;;;;;;;;;;;;;;;;;;;;;;;;;;;;;;;;;;;;;;;;;;
; check if EIN0 button is pressed

;        ldr        r0,=GPFCON
;        ldr        r1,=0x0
;        str        r1,[r0]
;        ldr        r0,=GPFUP
;        ldr        r1,=0xff
;        str        r1,[r0]
;
;        ldr        r1,=GPFDAT
;        ldr        r0,[r1]
;        bic        r0,r0,#(0x1e<<1)  ; bit clear
;        tst        r0,#0x1
;        bne %F1

; Clear SDRAM Start

;        ldr        r0,=GPFCON
;        ldr        r1,=0x55aa
;        str        r1,[r0]
;        ldr        r0,=GPFUP
;        ldr        r1,=0xff
;        str        r1,[r0]
;        ldr        r0,=GPFDAT
;        ldr        r1,=0x0
;        str        r1,[r0]        ;LED=****

;Clear SDRAM End

1

       ;Initialize stacks
       bl        InitStacks

                                                                                     ;初始化堆栈

;==========================================================
         ; Setup IRQ handler

                                                              ;建立中断表
       ldr        r0,=HandleIRQ       ;This routine is needed
       ldr        r1,=IsrIRQ          ;if there isn t 'subs pc,lr,#4' at 0x18, 0x1c
       str        r1,[r0]
;===========================================================
;// 判断是从nor启动还是从nand启动
;===========================================================
       ;bl        Led_Test

       ldr        r0, =BWSCON
       ldr        r0, [r0]
       ands        r0, r0, #6                ;OM[1:0] != 0, NOR FLash boot
       bne        NORRoCopy                ;don t read nand flash
       adr        r0, ResetEntry                ;OM[1:0] == 0, NAND FLash boot // ADR ;装载参照的地址=sub r0,pc,#0x268;
       cmp        r0, #0                                ;if use Multi-ice,//

                                      ;JTAG调试时是直接下载到内存中运行,不需要再从nand拷贝
       bne        InitRamZero                ;don t read nand flash for boot
       ;nop

;===========================================================
;//将程序从nandflash拷贝到sdram
;===========================================================

楼主:
nand_boot_beg
       bl        ClearSdram
       mov        r5, #NFCONF

                                                                                       ;配置NandFlash的配置寄存器
       ;set timing value
       ldr        r0,        =(7<<12)|(7<<8)|(7<<4)
       str        r0,        [r5]
       ;enable control
       ldr        r0, =(0<<13)|(0<<12)|(0<<10)|(0<<9)|(0<<8)|(1<<6)|(1<<5)|(1<<4)|(1<<1)|(1<<0)
       str        r0, [r5, #4]

                                                                                ;配置控制寄存器

       bl        ReadNandID

                                                                                     ;跳转到读取芯片ID函数,芯片ID存在R5中
       mov        r6, #0
       ldr        r0, =0xecF1
       cmp        r5,        r0
       beq        %F1
;        ldr        r0, =0xecda
;        cmp        r5, r0
       mov        r6, #1                        ;Nandaddr(寻址周期 0:4  1:5)
1
       bl        ReadNandStatus

;===============================================================================================;

; ldr取得是ResetEntry的绝对地址

                                          ;
; 这里ResetEntry的绝对地址是0x30100000,由ADS连接器中指定

                                                                                          ;
; 这里不用adr,adr只适合短地址读取

                                    ;

;===============================================================================================;
       mov        r8, #0
       ldr        r9, =ResetEntry
       mov r10,#32                        ;+081010 feiling

;===============================================================================================;

; 这个的意思是看 r8 是不是一个block的第一个扇区的地址就看作为页计数的r8是不是64的整数倍,如果是 ;
; 整数倍那么就是block的第一个扇区了,那么在3段代码执行后下一步执行什么,3段是读一页的操作吧。如 ;
; 果是的话,后多少位会是0 如果是一个block的第一个扇区就执行CheckBadBlk 如果不是的话就直接读数据  ;

;===============================================================================================;

2
       ands        r0, r8, #0x3f

                                                                          ;如果是第一页,则检测坏块。这里0x3f代表一块是64页
       bne                %F3
       mov                r0, r8
       bl                CheckBadBlk
       cmp                r0, #0

                                                                                                  ;该处的r0是坏快标志,是0的

时候不是坏快,否则就是坏快
       addne        r8, r8, #64

                                                                                 ;每块的页数  此处有BUG r8同时也做计数用。。
       addne        r10,r10,#64 ;+081010 feiling

                          ;当是坏快的时候跳过该坏快
       bne                %F4
3
       mov        r0, r8
       mov        r1, r9
       bl        ReadNandPage

                                                                               ;跳转到的函数的功能是把nandflash中的程序数据

搬运到SDRAM中
       add        r9, r9, #2048

                                                                                 ;每页的字节数
       add        r8, r8, #1

                                                                                      ;页数+1

; 步骤4将前32页全部搬运一遍,这前32页应该已经包含了bootload在nandflash中固化了的RO段和RW段

4
       cmp        r8, r10

                                                                                      ;要拷贝的页数 081010 pht:#32->r10
       bcc        %B2

                                                                                                    ;CC 无符号小

       mov        r5, #NFCONF                        ;DsNandFlash
       ldr        r0, [r5, #4]
       bic r0, r0, #1
       str        r0, [r5, #4]
       ldr        pc, =InitRamZero

                                                                    ;此处跳转到内存空间 LDR 装载数据,寻址灵活。 但不改变PSR

                                                                                                    ;要装载一

个被存储的‘状态’并正确的恢复它 可以这样写:ldr r0, [base] 换行  moves pc, r0

                                                                                                    ;注意,程

序不能在Nandflash中运行,NORFlash可以理解为类似SRAM的存储器,NandFlash可被理解为IO设备
;=============================================================================================
;若是从NAND启动,则拷贝工作已经在nand_boot_beg中完成,所以直接跳转到main
;若是从NOR启动,则将RO和RW部分都拷贝到内存,然后跳转到内存运行(也可在NOR中运行,只是速度稍慢)
;
;注:若在NOR中直接运行,需把RO/BASE改为0并定义RW/BASE 会跳过RO拷贝
;=============================================================================================
NORRoCopy                        ;copy_proc_beg  by pht
       bl        ClearSdram

       adr        r0, ResetEntry

                                                                          ;判断是否在ROM中运行,ROM即RO指定的地址 从NOR启动

时ResetEntry为0
       ldr        r2, BaseOfROM

                                                                                 ;如果相等,进行RW段的拷贝;不相等的话还需进

行RO段,也就是程序段的拷贝
       cmp        r0, r2
       beq        NORRwCopy
       ldr r3, TopOfROM                ;
0

                                                                                                    ;

程序段拷贝工作
       ldmia        r0!, {r4-r7}
       stmia        r2!, {r4-r7}
       cmp        r2, r3
       bcc        %B0

NORRwCopy

                                                                                                  ;数据段的拷贝工作
       ldr        r0, TopOfROM
       ldr r1, BaseOfROM
       sub r0, r0, r1

                                                                               ;TopOfROM-BaseOfROM得到从0开始RW的偏移地址
       ldr        r2, BaseOfBSS

                                                                                 ;将RW部分的数据从ROM拷贝到RAM
       ldr        r3, BaseOfZero
0

;BSS段的拷贝工作
       cmp        r2, r3
       ldrcc        r1, [r0], #4
       strcc        r1, [r2], #4
       bcc        %B0

InitRamZero

                                                                                            ;此段代码不管在NOR还是Nand中都将

搬运
       mov        r0,        #0
       ldr r2, BaseOfZero
       ldr        r3,        EndOfBSS
1

;ZERO段的初始化工作
       cmp        r2,        r3

                                                                                                    ;初始化Zero部分 不

管从哪里启动,这部分都需要执行
       strcc        r0, [r2], #4
       bcc        %B1

       ldr        pc, =CEntry                ;goto compiler address

;        [ CLKDIV_VAL>1                 ; means Fclk:Hclk is not 1:1.
;        bl        MMU_SetAsyncBusMode
;        |
;        bl MMU_SetFastBusMode        ; default value.
;        ]

CEntry
       bl        Main        ;Don t use main() because ......
       b        .

;=========================================================

楼主:
ClearSdram
       mov r1,#0
       mov r2,#0
       mov r3,#0
       mov r4,#0
       mov r5,#0
       mov r6,#0
       mov r7,#0
       mov r8,#0

       ldr        r9,=0x00700000   ;for wince
       ldr        r0,=0x30000000
0
       stmia        r0!,{r1-r8}
       subs        r9,r9,#32
       bne        %B0
       mov        pc,lr

;===========================================================
;function initializing stacks
InitStacks

                                                                                           ;进入各种模式,分别配置各种模式的

堆栈地址
       ;Don t use DRAM,such as stmfd,ldmfd......
       ;SVCstack is initialized before
       ;Under toolkit ver 2.5, 'msr cpsr,r1' can be used instead of 'msr cpsr_cxsf,r1'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
       orr        r1,r0,#UNDEF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UndefMode
       ldr        sp,=UndefStack                ; UndefStack=0x33FF_5C00

       orr        r1,r0,#ABORT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AbortMode
       ldr        sp,=AbortStack                ; AbortStack=0x33FF_6000

       orr        r1,r0,#IR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IRQMode
       ldr        sp,=IRQStack                ; IRQStack=0x33FF_7000

       orr        r1,r0,#FI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FIQMode
       ldr        sp,=FIQStack                ; FIQStack=0x33FF_8000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SVCMODE
       msr        cpsr_cxsf,r1                ;SVCMode
       ldr        sp,=SVCStack                ; SVCStack=0x33FF_5800

       ;USER mode has not be initialized.

       mov        pc,lr
       ;The LR register won t be valid if the current mode is not SVC mode.

;===========================================================
ReadNandID
       mov      r7,#NFCONF
       ldr      r0,[r7,#4]                ;NFChipEn();

                                ;使能NandFlash芯片
       bic      r0,r0,#2
       str      r0,[r7,#4]

       mov      r0,#0x90                ;WrNFCmd(RdIDCMD);
       strb     r0,[r7,#8]

                                                                    ;命令寄存器,写90h,读ID
       mov      r4,#0                        ;WrNFAddr(0);
       strb     r4,[r7,#0xc]

                                                              ;读命令第二步,地址写0
1                                                        ;while(NFIsBusy());
       ldr      r0,[r7,#0x20]

                                                       ;判断是否忙,状态寄存器
       tst      r0,#1
       beq      %B1
       ldrb     r0,[r7,#0x10]        ;id  = RdNFDat()<<8;                                                                ;从

读数据ID,读取ID,前两个周期即可分辨芯片
       mov      r0,r0,lsl #8
       ldrb     r1,[r7,#0x10]        ;id |= RdNFDat();

       orr      r5,r1,r0
       ldr      r0,[r7,#4]                ;NFChipDs();

                                ;禁止NandFlash芯片
       orr      r0,r0,#2
       str      r0,[r7,#4]
       mov                 pc,lr

ReadNandStatus
       mov                 r7,#NFCONF
       ldr      r0,[r7,#4]                ;NFChipEn();
       bic      r0,r0,#2
       str      r0,[r7,#4]
       mov      r0,#0x70                ;WrNFCmd(QUERYCMD);

                     ;命令为读状态寄存器
       strb     r0,[r7,#8]
       ldrb     r1,[r7,#0x10]        ;r1 = RdNFDat();

       ;状态数据存在R1中
       ldr      r0,[r7,#4]                ;NFChipDs();
       orr      r0,r0,#2
       str      r0,[r7,#4]
       mov                 pc,lr

WaitNandBusy
       mov      r0,#0x70                ;WrNFCmd(QUERYCMD);
       mov      r1,#NFCONF
       strb     r0,[r1,#8]
1                                                        ;while(!(RdNFDat()&0x40));
       ldrb     r0,[r1,#0x10]
       tst      r0,#0x40
       beq                 %B1
       mov      r0,#0                        ;WrNFCmd(READCMD0);

                          ;00h 老操作的结束,新操作的开始
       strb     r0,[r1,#8]
       mov      pc,lr

;===============================================================================================;

; Samsung makes sure that either the 1st or 2nd page of every

                                                                              ;
; 坏快标志的检测步骤

                                                                       ;
; 1.Set Block Address = 0

                                                            ;
; 2.Check "FFh" at the column address 2048,of the 1st and 2nd page in the block

                        ;
; 3.Check "FFh"                ?                                Y->继续        N->记录坏快进入坏块表

               ;

; 4.判断Last Block ?                                        Y->检测完成        N->块数加1,跳转到地2歩

                                                                                                    ;

;===============================================================================================;

;initial invalid block has non-FFh data at the column address of 2048
CheckBadBlk
       mov                r7, lr
       mov                r5, #NFCONF

       bic      r0,r0,#0x3f        ;addr &= ~0x3f;

                    ;r0中存放的是页数
       ldr      r1,[r5,#4]                ;NFChipEn()
       bic      r1,r1,#2
       str      r1,[r5,#4]

       mov      r1,#0x00                ;WrNFCmd(READCMD)
       strb     r1,[r5,#8]
       mov      r1, #0                        ;2048&0xff
       strb     r1,[r5,#0xc]        ;WrNFAddr(2048&0xff);
       mov      r1, #8                        ;(2048>>8)&0xf

                                      ;这里的坏快检测操作就是获取每页1K地址处的值,看看是不是为0xff
       strb     r1,[r5,#0xc]

       strb     r0,[r5,#0xc]        ;WrNFAddr(addr)
       mov      r1,r0,lsr #8        ;WrNFAddr(addr>>8)
       strb     r1,[r5,#0xc]
       cmp      r6,#0                        ;if(NandAddr)
       movne    r1,r0,lsr #16        ;WrNFAddr(addr>>16)
       strb     r1,[r5,#0xc]

       mov      r1,#0x30                        ;WrNFCmd(0x30)
       strb     r1,[r5,#8]

;        cmp      r6,#0                        ;if(NandAddr)
;        movne    r0,r0,lsr #16        ;WrNFAddr(addr>>16)
;        strneb   r0,[r5,#0xc]

;        bl                WaitNandBusy        ;WaitNFBusy()
       ;don t use WaitNandBusy, after WaitNandBusy will read part A!
       mov        r0, #100
1
       subs        r0, r0, #1
       bne        %B1
2
       ldr        r0, [r5, #0x20]

                                                                           ;1歩与2歩都在等待
       tst        r0, #1
       beq        %B2

       ldrb        r0, [r5,#0x10]        ;RdNFDat()
       sub                r0, r0, #0xff

                                                                                 ;r0中的数据为nandflash中该地址数据减去0xff

,因为非坏块时该处值为0xff

;        mov      r1,#0                        ;WrNFCmd(READCMD0)
;        strb     r1,[r5,#8]

       ldr      r1,[r5,#4]                ;NFChipDs()
       orr      r1,r1,#2
       str      r1,[r5,#4]

       mov                pc, r7

ReadNandPage
       mov                 r7,lr
       mov      r4,r1
       mov      r5,#NFCONF

       ldr      r1,[r5,#4]                ;NFChipEn()
       bic      r1,r1,#2
       str      r1,[r5,#4]

;===============================================================================================;

楼主:
; K9F2G08UXA的地址传送方式如下                                                                  ;
;                         I/O0                I/O1                I/O2                I/O3                I/O4

I/O5                I/O6                I/O7

                             ;
;        1st                        0                                1                                2

        3                                4                                5                                6

              7

         ;
;        2st                        8                                9                                10

 11                        L                                L                                L

L                                                        L(Low)                                        ;
; 3st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        4st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
;        5st                        28                        L                                L

 L                                L                                L                                L

       L

  ;

; K9F2G08UXA的读地址中数据的流程为:(一下程序段即此过程展示)

                                                                             ;
; 1. Write 00h

                                                                                         ;
; 2. Write Address

                                                                             ;
; 3. Write 30h

                                                                                         ;
; 4. Read Data

                                                                                         ;
; 5. ECC Generation

                                                                              ;
; 6. Verify ECC并判断是否正确(硬件自动实现)

      ;
; 7. 完成

                                                                                                    ;

;===============================================================================================;

       mov      r1,#0                        ;WrNFCmd(READCMD0)
       strb     r1,[r5,#8]

                                                                              ;Waiting for next command
       strb     r1,[r5,#0xc]        ;WrNFAddr(0)

                                    ;输入地址,地址从小地址开始写
       strb     r1,[r5,#0xc]        ;WrNFAddr(0)

       strb     r0,[r5,#0xc]        ;WrNFAddr(addr)

                               ;R8-》R0中保存的是当前检测的页面数
       mov      r1,r0,lsr #8        ;WrNFAddr(addr>>8)
       strb     r1,[r5,#0xc]
       cmp      r6,#0                        ;if(NandAddr)

                                                      ;提供一个判断条件,判断是否是增强型的Flash 是的一页2K字节
       movne    r1,r0,lsr #16        ;WrNFAddr(addr>>16)

            ;K9F2G08UXA所以页均可以这种方式读出。
       strb     r1,[r5,#0xc]

       mov      r1,#0x30                        ;WrNFCmd(0x30)
       strb     r1,[r5,#8]

       ldr      r0,[r5,#4]                ;InitEcc()
       orr      r0,r0,#0x10
       str      r0,[r5,#4]

       bl       WaitNandBusy        ;WaitNFBusy()

       mov      r0,#0                        ;for(i=0; i<2048; i++)
1
       ldrb     r1,[r5,#0x10]        ;buf[i] = RdNFDat()
       strb     r1,[r4,r0]

                                                                              ;r4中存放的是RO中程序段对应复制页的地址
       add      r0,r0,#1
       bic      r0,r0,#0x10000        ;?

                                                            ;最大1G
       cmp      r0,#0x800

                                                                             ;一页有2048个字节,全部放入执行段中去
       bcc      %B1

       ldr      r0,[r5,#4]                ;NFChipDs()
       orr      r0,r0,#2
       str      r0,[r5,#4]

       mov                 pc,r7

;--------------------LED test------------------------------
       EXPORT        Led_Test

                                                                                         ;LED测试代码,没有太多分析价值
Led_Test
       mov        r0, #0x56000000
       mov        r1, #0x5500
       str        r1, [r0, #0x50]

0
       mov        r1, #0x50
       str        r1, [r0, #0x54]
       mov        r2, #0x100000
1
       subs        r2, r2, #1
       bne        %B1

       mov        r1, #0xa0
       str        r1, [r0, #0x54]
       mov        r2, #0x100000
2
       subs        r2, r2, #1
       bne        %B2
       b        %B0
       mov        pc, lr

;===========================================================

       LTORG

;GCS0->SST39VF1601
;GCS1->16c550
;GCS2->IDE
;GCS3->CS8900
;GCS4->DM9000
;GCS5->CF Card
;GCS6->SDRAM
;GCS7->unused

SMRDATA DATA
; Memory configuration should be optimized for best performance
;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s not optimized.
; Memory access cycle parameter strategy
; 1) The memory settings is  safe parameters even at HCLK=75Mhz.
; 2) SDRAM refresh period is for HCLK<=75Mhz.

       DCD (0+(B1_BWSCON<<4)+(B2_BWSCON<<8)+(B3_BWSCON<<12)+(B4_BWSCON<<16)+(B5_BWSCON<<20)+(B6_BWSCON<<24)+(B7_BWSCON<<28))
       DCD ((B0_Tacs<<13)+(B0_Tcos<<11)+(B0_Tacc<<8)+(B0_Tcoh<<6)+(B0_Tah<<4)+(B0_Tacp<<2)+(B0_PMC))   ;GCS0
       DCD ((B1_Tacs<<13)+(B1_Tcos<<11)+(B1_Tacc<<8)+(B1_Tcoh<<6)+(B1_Tah<<4)+(B1_Tacp<<2)+(B1_PMC))   ;GCS1
       DCD ((B2_Tacs<<13)+(B2_Tcos<<11)+(B2_Tacc<<8)+(B2_Tcoh<<6)+(B2_Tah<<4)+(B2_Tacp<<2)+(B2_PMC))   ;GCS2
       DCD ((B3_Tacs<<13)+(B3_Tcos<<11)+(B3_Tacc<<8)+(B3_Tcoh<<6)+(B3_Tah<<4)+(B3_Tacp<<2)+(B3_PMC))   ;GCS3
       DCD ((B4_Tacs<<13)+(B4_Tcos<<11)+(B4_Tacc<<8)+(B4_Tcoh<<6)+(B4_Tah<<4)+(B4_Tacp<<2)+(B4_PMC))   ;GCS4
       DCD ((B5_Tacs<<13)+(B5_Tcos<<11)+(B5_Tacc<<8)+(B5_Tcoh<<6)+(B5_Tah<<4)+(B5_Tacp<<2)+(B5_PMC))   ;GCS5
       DCD ((B6_MT<<15)+(B6_Trcd<<2)+(B6_SCAN))    ;GCS6
       DCD ((B7_MT<<15)+(B7_Trcd<<2)+(B7_SCAN))    ;GCS7
       DCD ((REFEN<<23)+(TREFMD<<22)+(Trp<<20)+(Tsrc<<18)+(Tchr<<16)+REFCNT)

       DCD 0x32            ;SCLK power saving mode, BANKSIZE 128M/128M
       ;DCD 0x02            ;SCLK power saving disable, BANKSIZE 128M/128M

       DCD 0x20            ;MRSR6 CL=2clk
       DCD 0x20            ;MRSR7 CL=2clk

BaseOfROM        DCD        |Image$$RO$$Base|
TopOfROM        DCD        |Image$$RO$$Limit|
BaseOfBSS        DCD        |Image$$RW$$Base|
BaseOfZero        DCD        |Image$$ZI$$Base|
EndOfBSS        DCD        |Image$$ZI$$Limit|

       ALIGN

;Function for entering power down mode
; 1. SDRAM should be in self-refresh mode.
; 2. All interrupt should be maksked for SDRAM/DRAM self-refresh.
; 3. LCD controller should be disabled for SDRAM/DRAM self-refresh.
; 4. The I-cache may have to be turned on.
; 5. The location of the following code may have not to be changed.

;void EnterPWDN(int CLKCON);
EnterPWDN

                                                                                                  ;其实bootload根本不会执行

到下面的代码,下面关于EnterPWDN的代码纯属废码
       mov r2,r0                ;r2=rCLKCON
       tst r0,#0x8                ;SLEEP mode?
       bne ENTER_SLEEP

ENTER_STOP
       ldr r0,=REFRESH

                                                                                ;2440addr.inc中定义REFRESH         EQU

0x48000024     ;DRAM/SDRAM refresh
       ldr r3,[r0]                ;r3=rREFRESH
       mov r1, r3
       orr r1, r1, #BIT_SELFREFRESH
       str r1, [r0]                ;Enable SDRAM self-refresh

       mov r1,#16                        ;wait until self-refresh is issued. may not be needed.
0        subs r1,r1,#1
       bne %B0

       ldr r0,=CLKCON                ;enter STOP mode.
       str r2,[r0]

       mov r1,#32
0        subs r1,r1,#1        ;1) wait until the STOP mode is in effect.
       bne %B0                ;2) Or wait here until the CPU&Peripherals will be turned-off
                       ;   Entering SLEEP mode, only the reset by wake-up is available.

       ldr r0,=REFRESH ;exit from SDRAM self refresh mode.
       str r3,[r0]

       MOV_PC_LR

ENTER_SLEEP
       ;NOTE.
       ;1) rGSTATUS3 should have the return address after wake-up from SLEEP mode.

       ldr r0,=REFRESH
       ldr r1,[r0]                ;r1=rREFRESH
       orr r1, r1, #BIT_SELFREFRESH
       str r1, [r0]                ;Enable SDRAM self-refresh

       mov r1,#16                        ;Wait until self-refresh is issued,which may not be needed.
0        subs r1,r1,#1
       bne %B0

       ldr        r1,=MISCCR
       ldr        r0,[r1]
       orr        r0,r0,#(7<<17)  ;Set SCLK0=0, SCLK1=0, SCKE=0.
       str        r0,[r1]

       ldr r0,=CLKCON                ; Enter sleep mode
       str r2,[r0]

       b .                        ;CPU will die here.

WAKEUP_SLEEP
       ;Release SCLKn after wake-up from the SLEEP mode.
       ldr        r1,=MISCCR
       ldr        r0,[r1]
       bic        r0,r0,#(7<<17)  ;SCLK0:0->SCLK, SCLK1:0->SCLK, SCKE:0->=SCKE.
       str        r0,[r1]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ldr        r0,=SMRDATA
       ldr        r1,=BWSCON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End address of SMRDATA
0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0

       mov r1,#256
0        subs r1,r1,#1        ;1) wait until the SelfRefresh is released.
       bne %B0

       ldr r1,=GSTATUS3         ;GSTATUS3 has the start address just after SLEEP wake-up
       ldr r0,[r1]

       mov pc,r0

楼主:
;=====================================================================
; Clock division test
; Assemble code, because VSYNC time is very short
;=====================================================================
       EXPORT CLKDIV124
       EXPORT CLKDIV144

CLKDIV124

       ldr     r0, = CLKDIVN
       ldr     r1, = 0x3                ; 0x3 = 1:2:4
       str     r1, [r0]
;        wait until clock is stable
       nop
       nop
       nop
       nop
       nop

       ldr     r0, = REFRESH
       ldr     r1, [r0]
       bic                r1, r1, #0xff
       bic                r1, r1, #(0x7<<8)
       orr                r1, r1, #0x470        ; REFCNT135
       str     r1, [r0]
       nop
       nop
       nop
       nop
       nop
       mov     pc, lr

CLKDIV144
       ldr     r0, = CLKDIVN
       ldr     r1, = 0x4                ; 0x4 = 1:4:4
       str     r1, [r0]
;        wait until clock is stable
       nop
       nop
       nop
       nop
       nop

       ldr     r0, = REFRESH
       ldr     r1, [r0]
       bic                r1, r1, #0xff
       bic                r1, r1, #(0x7<<8)
       orr                r1, r1, #0x630        ; REFCNT675 - 1520
       str     r1, [r0]
       nop
       nop
       nop
       nop
       nop
       mov     pc, lr

       ALIGN

       AREA RamData, DATA, READWRITE
;================================================================================================;

; 按照我的分析,IRQ或者FIQ中断操作的时候一共跳了三次。一次当中断产生时进入绝对跳转地址,也就是硬 ;
; 件中断地址0x018或0x1c。然后跳转到HandleXXX函数,HandleXXX函数就是下面的中断向量表的HandleIRQ或 ;
; HandleFIQ。其中HandleIRQ存放IsrIRQ的地址,而ISRIRQ这个函数就是跳转到中断源对应的中断向量入口, ;
; 其中断向量在下面这张中断向量表的后大半部分。向量偏移由寄存器INTOFFSET指定,而INTOFFSET也是中断 ;
; 源硬件设置的。然后,在从次中断向量入口跳转到用户定义的中断处理函数,通过这一方法实现了中断跳转 ;

;=============================================================================================== ;

       ^   _ISR_STARTADDRESS                ; _ISR_STARTADDRESS=0x33FF_FF00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Don t use the label 'IntVectorTable',
;The value of IntVectorTable is different with the address you think it may be.
;IntVectorTable
;@0x33FF_FF20
HandleEINT0                #   4
HandleEINT1                #   4
HandleEINT2                #   4
HandleEINT3                #   4
HandleEINT4_7        #   4
HandleEINT8_23        #   4
HandleCAM                #   4                ; Added for 2440.
HandleBATFLT        #   4
HandleTICK                #   4
HandleWDT                #   4
HandleTIMER0         #   4
HandleTIMER1         #   4
HandleTIMER2         #   4
HandleTIMER3         #   4
HandleTIMER4         #   4
HandleUART2          #   4
;@0x33FF_FF60
HandleLCD                 #   4
HandleDMA0                #   4
HandleDMA1                #   4
HandleDMA2                #   4
HandleDMA3                #   4
HandleMMC                #   4
HandleSPI0                #   4
HandleUART1                #   4
HandleNFCON                #   4                ; Added for 2440.
HandleUSBD                #   4
HandleUSBH                #   4
HandleIIC                #   4
HandleUART0         #   4
HandleSPI1                 #   4
HandleRTC                 #   4
HandleADC                 #   4
;@0x33FF_FFA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