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接线

楼主(2010-09-11):
各位PLC的高手:
     本人工作与电气方面相关,所以工作之余也学习了欧姆龙三菱PLC的理论,编程,但一直没有用PLC做过实验,现在用台设备需要用到PLC,不知道怎么选型和接线,主要是外部接线的问题,比如需不需要开关电源,输入端怎么接,输出端又怎么接?
     麻烦哪位兄弟给我讲解一下,最好附上图,因为确实不太懂接线。只需要讲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A:
接线,你新买的PLC 里都有说明和图例的.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至于你说的需不需要开关电源 也会有说明的. 300ma的容量. 够了就不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B:
   2楼说得对,产品使用说明书里,有介绍的。可先找相应的产品说明书看一下,例如下载电子版的。
   选型可询问销售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