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1):
我单位一台数控车床(cync-360te),mid模式可以控制主轴运转,但是手动模式下,不能控制,请教大师。
我初步分析,变频器和电机,接触器回路应该正常,问题可能是手动控制回路有问题。没有手动方面的电路图,姑无从入手。我是刚刚接触的,请指教。

网友A:
慢慢研究,看设备的接线

网友B:
一般机床发货后都会跟随一份使用说明书,电路图也是有的,不妨跟你们单位的管理员要了看看。

网友C:
是不按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