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0-09-11):
本人使用的6SE70,多段速端子信号没有起作用,不能实现多段速控制,请教高手,需要设好那些参数啊?都两天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啊!

网友A:
按说明书上设置。

网友B:
第一步,找到功能图290,就是固定值设置,他最多可以设置16个段速;

第二步,把功能图290的输出K0040连接到给定通道参数,也就是P443=40

第三步,端口设置,参见功能图90,通过开关量输入,设置图290中固定值设置的选通,包括两个控制字2的20、21位参数。

楼主:
我已经按那样的参数设了啊,可还是动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按那样的参数设了啊,可还是动不了啊!
那就检查一下,你设置的参数是否正确。通过对开关量的r参数或者模拟量的r参数进行监控自检,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6SE70可以通过自检监控参数查看各个节点的状态。这对于寻找不正常的故障点,非常有帮助。参数设的对不对,可以通过这种自检监控的方法,查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