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噪音疑问

楼主(2010-09-11):
小弟弱弱的问一下,我的电机声音为什么那么大,电机是15KW,变频器室18KW,用了刹车单元连接刹车电阻,但是没有噪音过滤器,直接连接到了电机上面,我的电机声音在低频的时候还算正常,高频的时候就夸张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希望各位大侠积极出招帮帮俺····
我用的是LS的IS5系列的

网友A:
载波频率  调整!

网友B:
电机噪声可能的原因是:
1.电机安装不平稳,联轴器对中的同轴度误差太大;
2.变频器控制特性差,电机控制模型与实际的电机数学模型相差太大。导致电噪声很高。

网友C:
先把电机接工频试一下是不是噪音也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主意!

网友B:
为什么说是好主意呢?^_^

采用ZCMY大侠的方法,首先确定电机噪声是机械问题还是电气问题,然后再根据结果去做下一步的诊断。

网友E:
电机断开机械,试试
如果不好就接工频,排除变频器的可能,
如果震 在仔细检查电机本身。
如果不振,变频器。。

网友F:
如果不是机械问题,那会是什么?变频器具体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