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1):
各位师傅有关于多大电流配多少平方的电缆图表吗,发我一份了,295695706@qq.com   万分感激

网友A:
这要什么图啊,经验计算,然后看你的负载特性!
一般一平方的线最多1.5A电流配备。保管你没事,如果负载长时间大电流就配足一点。

网友B:
一平方铜线约5A。

网友C:
类似的帖子在本站的论坛中就有许多,如:
1.“介绍一个"导线安全截流量"计算口诀”。地址如下: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64878
2.“电线、平方、电流、功率的关系及计算zt”。地址如下: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1409
3.“导线截面积与载流量的计算”,地址如下: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5487
4.“导线载流量表(电子版),地址如下: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190948
5.”发个软件给你们 以后就不要再问那些"多少千瓦 用多少平方的线"之类的问题了”,地址如下: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0512

网友D:
粗略的计算可以按照一平方五安

网友E:
国产塑壳断路器说明书后面有1个附表,上面有电流与导线选用参数。

网友F:
最准确的是 一个平方能通过3A的电流

网友G:
谢谢4楼的师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最准确的是 一个平方能通过3A的电流
不怎么准确的,  。。。。。

楼上有几个连接才是正确的

网友I:
谢谢3楼给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