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会发热

楼主(2010-09-11):
有五台潜水泵,扬程是33米,额定电流是26A,11KW.我每个水泵都配了断路器D32A,接触器,线圈电压220,额定电流40A,热继电器20---32A,到水泵的线用的是6平方软线,但是运行一个小后水泵线烫手,钳一下电流才21A 左右。不知是什么原因会发热?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线不好····

网友B:
线有没有圈在一起?圈在一起会有涡流线会发热。还有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C:
原因有多个:1.线的质量问题,平方数不够,2.五台的电源线放在同一个线槽内会引起涡流。3.跟周围的环境温度,电线的长度有关。

网友D:
非国标的

网友E:
既然电流没超那就看看电缆是否有问题,是不是电缆过长。

网友F:
要不是有水泵漏电? 你3相电流都测量了吗?
电线买的6平方再差也不会是小于2。5吧。。
找找别的原因。

网友G:
是所有的水泵用一根线吗,那样的话线径不够

网友H:
原因有多个:1.线的质量问题,平方数不够,2.五台的电源线放在同一个线槽内会引起涡流。3.跟周围的环境温度,电线的长度有关。
同意这说法

网友I:
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果平衡,电机的温度到底有多高?连续运转的情况下应该属于正常。

网友J:
电机温度有多少啊70-80没什么问题的
是什么等级的电机啊

网友K:
线径不够

网友L:
  涡流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M:
线质量问题,线路过长压降大,散热条件不好

网友N:
电线质量有问题,可能是回收铜二次加工制作的

网友O:
电机太小吧,26A用11千瓦是不是不合理?

网友P:
2945718电气群 给电气人一个讨论的空间
2945718电气群  给电气人一个讨论的空间

网友Q:
楼主不在了,没有问题的补充。如果是单台电机6平方铜电缆线,就没问题,如果是所有的电机用6平方铜电缆,就太小了,肯定会热。

楼主:
谢谢各位师父大家的分析!!我怀凝是电压过高的原因,电压410--420V,我是每个水泵一路的,总线是50平方的用160A漏电断路器,到每个水泵是6平方的,线路不长一般都是7米左右。我分别是5个断路器32A,5个接触器40A,5个热电器。到5潜水泵,铭牌上标名额定电流是26A ,我测每相是21A,我现在把线径换成10平方的了,这样温升好多了。6平方时摸上去40C度以上?有可能是涡流,我是有三路线绑在一块的,两路绑一块,都在一个大箱子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导线过热的确切原因?

网友R:
线细,换国标10平的

网友S:
线是流野,涡流再大也大不过配电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