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1):
刚刚接触变频器 ,今天就遇见了难题。
ABB变频器,11KW,一拖二水泵。运行了已有二个月了,一直很稳定,也没有报过故障。今天突然跳闸,然后再合上变频器的闸还是跳,就合不上了。把变频器的输出端的电机线撤掉,还是合不上。经测量电机和线路都没有问题,我想应该是变频器出问题了。我不懂变频器,只能做些简单的调试。
请大家帮忙给分析原因来

网友A:
一般是变频器模块击穿了。

网友B:
先拆除一个变频器  再核一下看看  肯定是变频器其中的一个坏掉了

网友C:
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进线有没有短路。
短路就是变频器坏了。
没短路查下进线线路看看。

网友D:
可能变频器的整流桥击穿了,用万用表正反测量一下桥路

网友E:
测一下空开是否有问题,还有测量变频器是否有短路的地方!不会测变频器咨询我,GF2003129@126.COM
放心,不收费!